差分通道!!!

楼主(2010-09-27):
单片机有AD有差分通道输入,所谓的差分通道是输入2路信号的差值吗?比如通道1的输入是F(1)函数,通道2输入是F(2)函数。那么差分通道的输入就是F(1)-F(2)??????是这样的吗?我想问为什么不是F(2)-F(1)呢?或者是|F(1)-F(2)|???差分通道的输入好像都有+-之分!!!
希望高手能够扫扫盲!!!!!!

网友A:
看datasheet去,肯定有个寄存器可以为正端和负端选择引脚的

楼主:
有大侠能给扫扫盲吗???关于差分通道输入!

网友B:
re LZ:

差分输入的ADC之模拟信号就是其正输入端减负输入端。可见,其输入模拟量可正负。相应的数字输出量则通常是整数类型,同样可正负(按补码形式表示)。

网友C:
差分通道的精度不高的,还是外置吧

网友B:
to 5L:

“差分通道的精度不高的”,没有这种说法。至少比较得有个公平合理的平台。

加“外置”则多一个环节,同等条件下精度应该反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