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OTL功放推挽对管基极电流

楼主(2010-09-27):
要做一个线性功放,功率100W以上,之前采用变压器耦合OCL电路+变压器阻抗变换,由于推挽对管基极电压波形被限幅(大约1~2V以上就产生上削波),一时没解决然后就用现在的OTL,可是负载上输出电压单峰值才6v,用的是24V电源。
个人分析是推挽对管基极输入电流太小,请问如何提高这个电流,麻烦各位高手再讲解下提高输出功率的途径,谢谢了。
我用的是网上最典型的电路(第一级三极管电压放大再接推挽对管并带自举电路),图片传不上来只好发附件,见谅。

网友A:
增大β。电压放大不够。达林顿管。最好整成正负电源供电ocl。

网友B:
前面要再加推动级,建议楼主去看看音频功放方面的书。另外,如此大功率的输出不宜采用OTL电路,应该采用OCL或BTL电路,电源电压也要提高。

网友C:
把RC调小一点看看。

网友:
真的该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