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波形输出

楼主(2010-09-27):
在cypress中对PD1脚进行操作,程序如下:
第一种方式:
while(1)
  {
          PD1 = 0x00;
    SYNCDELAY;
    SYNCDELAY;
    PD1 = 0x01;
    SYNCDELAY;
    SYNCDELAY;
  }
第二种方式:
  while(1)
  {
    IFCONFIG = 0x00;
SYNCDELAY;
SYNCDELAY;
IFCONFIG = 0xFF;
SYNCDELAY;
SYNCDELAY;
  }
两种方式分别将生成的HEX文件download到芯片中,用示波器测量PD1脚都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A:
PD1的描述是?

楼主:
Multiplexed pin whose function is selected by the
IFCONFIG[1..0] and EPxFIFOCFG.0 (wordwide) bits.
FD[9] is the bidirectional FIFO/GPIF data bus.

网友B:
1肯定不对。

网友B:
既要对IFCONFIG[1..0] 设置2位,也要对 EPxFIFOCFG.0 设置1位。

网友B:
看起来要社3bit才能。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种方式也是对PD1分别写0x00,0xff

网友A:
如果你单纯对PD1进行操作,也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

楼主:
是不是有方向寄存器需要设置?

网友C:
请在device Editor中将你要使用的管脚(如P00,P10等)设置成Strong模式,然后点击Generate Configuration File  再用PRT0DR或PRT1DR代替PD1,应该可以有输出.

楼主:
好的,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