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家真正产品用什么操作系统呢?

楼主(2010-09-27):
最近无意看到CooCox 这个操作系统,占用资源比较小,不过对其稳定性如何,有没怎么用在产品上的.

网友A:
感觉用MDK自带的RL-RTX就不错

网友B:
我用ucos II。

网友C:
我也比较喜欢用ucos II

网友D:
稳定性好像不太好

网友E:
我喜欢裸奔!

网友F:
我是裸奔,感觉是要学学操作系统了,要不就落伍了

网友G:
我也不太喜欢用操作系统

楼主:
稳定性看来还是UCOS啊!

楼主:
MDK RL-RTX稳定性如何呢?

网友H:
正式产品都是裸奔,UCOS还要钱的,很麻烦!

网友B:
ucos II,有操作系统后,复杂的处理逻辑才能简单化,我们的设备上既有采集(电参数),又有无线通信,还有继电器控制。

网友I:
还是比较喜欢用ucos II

网友J:
裸奔,其实我也没实际使用stm32做过,只是爱好学习者

网友K:
我用FREERTOS,免费,功能比UCOSII强

网友L:
基本裸奔!

网友M:
我用FREERTOS,免费,功能比UCOSII强
引用 网友K:

我也在用freertos,比ucos简单,虽然没有ucos强大。
最只要的是免费。

网友N:
根据习惯而定吧

网友O(2013-08-07):
操作系统功能大部分是一样的,如果学会其中一种,其他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