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调试接口

楼主(2010-09-27):
SH79F081的JTAG调试接口在哪呢

网友A:
没用过。。。是不是和哪个复用了

网友B:
spec上面应该有吧

网友C:
TDO(P1.2), TMS(P1.3), TDI(P1.4), TCK(P1.5)

网友B:
TDO(P1.2), TMS(P1.3), TDI(P1.4), TCK(P1.5)
引用 网友C:
正解,规格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怎么能不看规格书呢,这样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