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耗散功率PC跟输出功率po

楼主:
各位前辈,最近整理自己做过的东西的资料时,有个问题没有弄通,就是光耦也可以说是三极管的耗散功率PC跟输出功率po的关系。
请大家看看下面的图。
该图说明光耦次级三极管的pc是100mw。(在25度时)

1、最下面的图中,输出电压跟输出电流的关系图。图中的虚线是指三极管的耗散功率pc吗?
2、光耦的vcc最大是35v,从上图看到当输出电压vo达到20v时,输出电流最大能到图中的A点,IO大概能到4.5ma。vo跟Io的乘积就是输出功率po吧?怎么数值跟pc差不多?是巧合吗?
  3、pc跟po是什么关系?怎么在光耦的手册中看不到po这个参数?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解惑。

网友A(2010-09-27):
1)应该是,大概算算 20V*4.5mA = 90mW,跟光耦封装的耗散功率差不多。

  Po是实际功耗,而Pc是功耗的上限。
  “是指晶体管参数变化不超过规定允许值时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
  相当于芯片资料里面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相,刚才看了几个光耦的资料,Pc是定值。TL180是150mW

下面这个图上,Pc应该也是一个定值。

2)Uo/Io曲线图中总会画出一个条Uo*Io=PCM曲线(图中的虚线),不是巧合。

3)Po是实际功耗,而Pc是功耗的上限。

呵呵,个人的理解。

楼主:
回2楼:
我觉得你的理解很有道理。
大家再看看,没疑问就结贴给分啦。

网友B:
这两个图的测试条件是不一样的
前者表示 不同温度下的能力
后者表示 固定(指定)温度下的能力

网友C(2012-04-20):
1)就是,图片是降额曲线;算算 20V*4.5mA = 90mW,跟光耦封装的耗散功率差不多。
  Po是实际功耗,而Pc是功耗的上限。  相当于芯片资料里面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相,刚才看了几个光耦的资料,Pc是定值。TL180是150mW
下面这个图上,Pc应该也是一个定值。

2)Uo/Io曲线图中总会画出一个条Uo*Io=PCM曲线(图中的虚线),不是巧合。

3)Po是实际功耗,而Pc是功耗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