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浮点系列DSP中哪个型号速度最快啊?

楼主(2010-09-27):
(无正文)

网友A:
TMS320C62xx吧:最高主频 300MHz。

网友B:
TI目前浮点DSP最快的也就是300MHz;
如TMS320C672X, TMS320C674X.

如果需要更快的芯片支持浮点运算,建议使用X86, 或者PPC.

网友C: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D:
是这样子的吗,我记着有比这个更快的呢?

楼主:
是吗?
那是哪块芯片呢?

网友E:
还有更快的吗?关注

网友B:
更快的,建议使用X86(3G主频, 2/4核可选,使用SSE,MMX指令,比浮点dsp快的去了),
如果嫌X86功耗大,还可以选用带FPU的POWERPC芯片,性能不会比浮点DSP差。

网友A(2010-11-09):
楼上的说的是哪家公司的产平,是DSP吗,看型号这么生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