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单片机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09-27):
stc12c5a60s2单片机,P1口可以做8位AD采集,其中采样结果存在ADC_RES中,计算公式为ADC_RES=256*VIN/VCC,因为ADC_RES是8位的寄存器,最大的结果也就是256,按照公式来看,VIN最大输入也只能等于VCC,否则采样值最大也只能是FF,那如何测比VCC大的VIN呢? 谢谢

楼主:
除了分压的方法降低VIN

网友A:
除了分压的方法降低VIN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

不管是电阻分压还是其它方式,最终结果只能是分压降低输入而已。

楼主:
没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软件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A:
软件有方法解决吗
引用 楼主:

没有

网友B:
测比VCC大的VIN,只能烧毁单片机。输入加个电阻分压电路,如果有隔离,可以测量的电压达到500万伏!直接引入单片机是不合理的。

网友C:
分压不是最简单可靠吗,为什么不想用呢,好奇

楼主:
分压要改电路板啊,分压电路是不是串电阻接地啊?还是有别的分压方式?

网友D:
当时做电路的时候怎么没考虑这个问题?肯定是要改电路的啊,将输入电压变成可测量电压即可

网友E:
可以用插件电阻搭焊,这样就不用改PCB了,但下次再做,务必考虑这一点。

网友F:
都是一群牛人哪!!!!!!

网友G:
佩服佩服

网友H:
用电阻分压,大一倍分一半

网友I:
STC的单片机本来就脆弱,最好别玩超过额定的电压

分压有那么难吗,跳开一个电阻,在其位置上在加个分压电阻到地的分支不就OK了

网友C:
要是AD输入只比VCC高一点点,那也可以在datasheet允许的范围内把VCC提高一点点。要看一下VCC连的所有元件的电压允许的范围啊。不过还不如飞线加电阻可靠。

网友J:
分压是肯定的

网友K:
只能降低输入。

楼主:
好的,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