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单片机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09-27):
stc12c5a60s2单片机,P1口可以做8位AD采集,其中采样结果存在ADC_RES中,计算公式为ADC_RES=256*VIN/VCC,因为ADC_RES是8位的寄存器,最大的结果也就是256,按照公式来看,VIN最大输入也只能等于VCC,否则采样值最大也只能是FF,那如何测比VCC大的VIN呢?
谢谢

网友A:
电阻分压。

网友B:
电阻分压,另外,stc12c5a60s2是10位的ADC

网友C:
2、3楼正解。
3楼更近一步。一半的单片机里10位AD的比较多。不是ff。
模拟信号输入单片机的时候加个小电容滤下波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D:
万用表也是分压的。

5A60S2 是10位AD,在要求不高时可以用高8位输出

网友E:
看来楼主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P

网友F:
电阻分压,也可以加钳位电路

网友G:
电阻分压,就是把大电压转变为单片机可以识别的电压了!0-10v加两个阻值一样的电阻,分成0-5v?
是吧!!????

网友H:
就是把电压分出来.能让MCU检测得到的...

而且还不会导致这个电压的到来而烧了MCU的IO口..

所以得加上钳位.

网友I:
该单片机是10bits ADC,STC有AD采用的例子,详见手册。

网友J:
补充一下啊,电阻分压时一定要选好一点的电阻,最好是贴的,不然分压效果不好,直接影响你最后的结果

网友K:
也可以加一级运放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