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中如何实现对“交流接地环路”的—终—极—抑—制?

楼主(2010-09-27):
曾今很简单的认为,只要使用隔离电源(DCDC也好,变压器也好),就把“接地环路”给消除了,也就是说只要经过一个隔离DCDC,一个表就可以实现对自身供电电压的测量,但实际情况让我惊讶,隔离DCDC只能消除直流环路,该死的安全电容、变压器绕组等效电容等,都毫不留情的引入了交流干扰——以前一直都以为交流干扰是空间辐射的!

左思右想解决办法,加入滤波、软件计算......可这些都不是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终极解决之道,我认为是造一个隔离电容无限接近0的隔离电源,如电池供电的万用表一般表笔哪里都可以戳!

隔离电容等于0的隔离电源,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我所知道恐怕只有电池了,可电池用不了几天是个**烦,弄两充电电池?晕!.

于是又网上遍寻**,奇怪的是无数的高位表(我手头没有)中,大家感兴趣的都是基准、AD,从没对电源一块做研究,我就纳闷了,如果拿这样的表(交流供电)去量同样交流供电的一个设备的电压,交流接地环路是如何消除的呢?那道就靠表里那50HZ的陷波器?

隔离电容无限接近0的隔离电源......有哪位兄弟研究过?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佛慈悲,回头是岸。

施主已入心魔幻境误区,应当及时幡悟,否则自必万劫不复。

楼主:
叶施主可否指点仔细?老衲自当不胜感激!

1、何谓“心魔幻境误区”?
2、岸在何方?

网友A:
电池也不是为0,终极永远都是相对的,等效电容是始终存在的。

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之对测试结果的影响降低到可接受范围即可。

也许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补偿更合理一点。

网友B:
学习了,这个有点高深了

网友C:
顶楼主!

去过现场解决过多次测量数据波动问题。
产品电源AC/DC,DC分数字和模拟相互隔离。
现场实测模拟地和大地是浮起来的,而且浮电压比较高。
现场办法只能在产品上把模拟地和大地短接到一块。读数立马没有波动了。屡试不爽。虽然也知道这样是不正规的解决办法。

现场量过日本的同类型产品,模拟地和大地是没有压差的。汗~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所以强帖留名,待大侠们讨论。

楼主:
6楼的mmax兄弟:如果我是你,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小日本的那个产品搞一个回来拆了研究的!

网友C:
当时是怀疑我们产品变压器原副边的串的小电容引起的。
但是不敢动那个电容。电源不是我们做的,呵呵。

然后觉得是我们差分电路不平衡(有分压电阻,电阻不可能完全一致),有共模的干扰(AC大回路),就会引起差模变化。但两个差分线要做成完全平衡,如果已经有分压的话,不可能做到。

当时在大公司,分工非常细。又不是我们的项目。现场解决问题就OK,就没多考虑了。
呵呵,比较邪恶呀。

网友D:
这个是属于EMC设计范畴的,只有一些原则,实际采用的技术手段基本上是见招拆招,关键在于能够正确分析出电路的实际交流模型,这需要很强的技术功底,不存在什么一试就灵的普适解决方案。

楼主:
这个是属于EMC设计范畴的,只有一些原则,实际采用的技术手段基本上是见招拆招,关键在于能够正确分析出电路的实际交流模型,这需要很强的技术功底,不存在什么一试就灵的普适解决方案。 ...
引用 网友D:

先做一个假设哈,假设隔离电容为0的隔离电源真的存在,那么,不管交流环路是如何环起来的,在这个隔离电容为0的隔离电源这里必然成为断路!OK,问题解决了!

这样的隔离电源我估计应该是有,最起码我想过用两块蓄电池就可以解决(一个充电、一个供电,轮流使用),但这显然是一个笨方法——我见过FLUCK有高度隔离的测试表笔,猜测里面的隔离电源应该是隔离电容超级低的(如果是用电池就杯具了)。

网友A:
呵呵,只能再说一次:

我佛慈悲,回头是岸。
施主已入心魔幻境误区,应当及时幡悟,否则自必万劫不复。

楼主:
嘿嘿,老叶,不要被经验所困扰,技术上相信一句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A:
嘿嘿,老叶,不要被经验所困扰,技术上相信一句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想搞个永动机,可是真的做不到。

网友E:
每当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出现,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可能多一项革新性的发明创造,尽管事实证明这个可能性很低……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革新性发明都是在钻牛角尖的过程中出现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钻牛角尖都会出现革新性的发明创造……

愿LZ为人类做出贡献=。=

楼主:
我们还是来看看6楼的帖子里面的一句:“现场量过日本的同类型产品,模拟地和大地是没有压差的。”!

试分析之:
1、此压差应该是指交流压差!
2、该产品的测量对象应该是与交流之间有回路的,也就是说该产品的模拟地通过被测量的对象对交流电源形成了回路,不巧的是,6楼这位兄弟的公司的产品内部模拟地和交流电源之间也没隔离干净,这就造成了模拟地和大地之间有压差;
3、同样的使用环境下,为什么日本的产品却没有压差?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模拟地和大地之间有一个大电容,远大于其他部分隔离电容,使得此处交流短路;二是该产品内部某处有一个隔离电容相当小的点,使得交流断路!
兄弟们会认为是哪个?

网友A:
我们还是来看看6楼的帖子里面的一句:“现场量过日本的同类型产品,模拟地和大地是没有压差的。”!

试分析之:
1、此压差应该是指交流压差!
2、该产品的测量对象应该是与交流之间有回路的,也就是说该产品的模拟 ...
引用 楼主:

嘿嘿,估计就是接了X、Y电容而已。。。

所谓的现场量过,也是确定频响特性条件下的测试而已,并不是对所有的状态都适用。
而且现场量的工具估计也就是万用表,嘿嘿,你认为用万用表可以当成你这个问题的衡量依据吗?

呵呵,不再回这个帖子了,你自己拿头去慢慢撞墙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造成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产品电源的隔离变压器原副边跨接了一个小电容。

忘了现场日本那个产品厂家了。

回想起来,三菱和西门子的拆开分析过,都没有这个电容。

我们产品的电源是电源部门设计的,我们改不了。 :(
而且牵扯到所有的产品,也不敢改。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使用万用表交流档量的,但至少也是宝贵的现场数据呀,呵呵。
我只讨论我遇到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