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XD使用过汇港的继电器HRA-SDC12V,现寻找其替代品

楼主(2010-09-27):
公司原来一直使用汇港的 HRA-SDC12V。黄色小继电器。现在这种型号缺货。在网上查找了半天,找不到其替代品。有哪位用过。谢谢了

网友A:
著名品牌中没有听说过这个厂家,无从知晓你需要的具体规格,把DATASHEET放在上面并说明你的要求,自必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建议到宏发的网站看看去,不是惊天动地的继电器产品的话,想必即能找到替代品。

网友B:
这个问继电器代理商是最快的,而且高中低各种档次都有,呵呵

网友C:
4100型12v的替代即可
如宁波福特4100/12v , 宁波松乐4100/12v,若触点电流不大,几乎所有4100型都能替代

http://www.forward-relays.com/docc/products/product_detail.asp?catalogid=&productid=25

http://www.songle.com/Product.asp?ClassID=9

HRA

   产品说明

尺寸(mm)长X宽X高 : 10.3X7.3X9.9
特性  :very small size&light dil pitch Terminal surge strength 1500V  FCC68 Available up to 1500V
触点形式:1C
触点材料:AuAg
额定通断电流: 1A 120VAC/24VDC
最大通断电压:30VAC120VDC
最小通断电流:2A
最大通断功率:120VA 30W
最小通断电流及电压:5VDC 1mA
触点接触电电阻(首次):≤50
线圈电压:3-24VCD
线圈功耗:330/450
介质耐压触点间线圈和触点:550V
线圈和触点: 550
绝缘电阻:100
寿命(次)Life :100,000
电寿命:10,000,000
机械寿命
工作环境卫生 温度范围:-25-+70℃
吸合时间:6ms
释放时间:4ms
试水结构:Washable
脚位形式:P.C.B
重量:1.7

宁波福特 4100

>> N4100(N4100F)
E158859 R50080053
产品特性
· 线圈功率损耗低;
· 高灵敏度;
· 体积小、重量轻;
· 可直接焊接在印刷线路板中;
· 用于自动装置、通讯设备、家用电器、无线电遥控、声控玩具等。

网友A:
这种继电器到宏发网站必定能找到替代的。

楼主:
谢谢啦。刚上宏发的网站看了下。安装空位没有合适的。我需要的是这样的尺寸(见图片)。我再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可是这两种的安装空位和汇港的不同。不想重新 绘制pcb了。

网友C:
哦,这么小的,确实很冷门,欧姆龙有,哈哈,龙肉哦,上策改pcb,放弃龙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259277835

二手微型、超小型OMRON 欧姆龙继电器G5V-1-GP DC5V 12v

  • 一 口 价: 1.30

宝贝详情
品牌:OMRON.
型号:G5V-1-GP
触点负载:0.5A/250VAC      1A/30VDC      0.3A/60VDC
工作电压:DC5V   DC12v
触点形式:1Z(1组转换/一常开一常闭)
产地:中国(MADE   IN CHINA)
外形尺寸:12.5x7.5x10mm(长宽高)
八成新
所有产品经检测,均可正常使用.

评价详情
成交记录(95件)
  • 当前价格: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