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分量

楼主:
IN端输入的是类似正弦波信号,频率大概有3.3K和5M左右的信号,信号的幅值在-5~5V之间,示波器测量IN端,信号正常,当测量TP12时,发现信号出现了一负电压的直流分量,没想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直流分量。

网友A(2010-09-27):
无依无靠的悬着(无直流偏置)。

网友B:
当测量TP12时,发现信号出现了一负电压的直流分量,没想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直流分量。

是这样就对了,实际上,这个电路工作时间一长,就可能输出也不正常了。
放大器输入阻抗非常高,又有偏置电流,需要有直流通道链接到固定电位或输出端处,以提供直流通路。此处可通过一只大电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