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充电问题

楼主(2010-09-27):
考虑使用脉冲变压器将电容电压充到2000VDC,500V电源为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流在0~1A内可以连续调节,FPGA位置可以增加驱动电路,现在有两个问题:
1、Q选用什么器件?可控硅能耐高压,但是导通后不可控,伏秒积超过变压器额定值会损坏,三极管能承受电压有1200V的么?
2、当电容充到2000V之后,如果再继续脉冲充电,会怎么样?是不是副边没有电流流出,原边不断励磁,变压器会损坏?

楼主:
发多了,请删一个

网友A:
电路不全,可以采用电容,二极管倍压电路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看CRT电视机的行输出电路,其阳极帽上是上万伏的高压,负载相当于一个电容。
至于高耐压晶体管或IGBT有,但你要的功率很大,其价格非常昂贵且很难买到,你的方案有问题,做电磁**么?什么电容需要那么大的功率充电?

楼主:
非常昂贵大概在什么水平?有具体型号么?

网友C:
KCB2810G是什么东东?!

楼主:
是脉冲变压器

楼主:
电路不全,可以采用电容,二极管倍压电路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要求交流输入么

网友B:
满足要求的晶体管或IGBT的价格是4位数。

楼主:
感谢chunyang的指点,太感谢了
现在考虑用两个脉冲变压器串联,这样相当于降低了对管子的要求,你看这样行不?

网友B:
串联不能改变什么反而导致更多的问题,这里耐压不是问题,可以满足的管子多了,关键是功率,500V/1A,这是500W的输出啊,你的变压器都得是一大块头,关键你要干什么,感觉你的需求参数实在是不靠谱。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的目的就是要给电容充电到2000VDC,电容容量10~20微法,因为之前了解过,高压直流电源很贵,你说有5位数,就想改变思路,用500V,用脉冲变压器,使用脉冲充电的方式,因为脉冲变压器有伏秒积的限制,所以要Q管作为开关,当管子关断的时候,由于di/dt,管子耐压就要求很高,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至于500W,可以不用那么大,把最大电流调小,最多充电时间长一些,这个不是大问题

网友B:
很贵仍然是因为功率,既然你对充电时间没有要求,那就不要任意想像功率,自行车能跟大卡车比么?好好弄清楚你到底需要多长充电时间,以及中止充电的电压精度,而关于应用到底是什么你仍然没有交待清楚,你自己的思维陷入牛角尖,提出的指标自然悬的厉害而你自己却意识不到,说穿了还是应用分析没有做到位,换句话说,你现在还没有到达该进行电路设计的地步,工作要一步步来。

楼主:
我没有理解你说的,为什么说功率悬?我现在手里用500VDC电源,最大1A,但是可以限制最大输出电流的么,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跟功率扯的这么紧?
另外我说是充电时间要求没有十分严格,但是要求电容达到的电压2000VDC,我手里有现成的脉冲变压器,1:4,如果使用一个变压器必然对管子要求高啊,不知道你说问题出在哪呢

楼主:
关于应用,电容充电完成后,在适当时候放电,给后面的火花塞点火

网友D:
你还没有理解CHUN.....的问题:

你现在所知的是:你有个0~1A的500VDC电源,
做个电路,对10~20uF电容充电2000VDC.

CHUN...的问题是:
你要求2000VDC的精度是多少,
要求多长时间从0V充到你所要求的电压.

你这2000VDC的负载是多少?也就是500VDC输入,要转成多少给输出.(功率)
火花塞的话,,要电路在不停的工作的吧,(如果是给发动机气油点火的话)
一般不是在发动机上连个小发电机,之后整流点火的吗?(好像麽托是这样的)

网友E:
14楼:
电源的功率越大,价格越贵,这是当然的。
既然对充电时间没有要求,那么自己做一个小功率电源,令其可以将20uF电容充电到2kV,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允许一秒到二秒时间,那么电源功率不到100W。该电源只要求稳压(2kV)并能够限流即可。不必再考虑你那个500V1A电源了。

楼主:
maychang:因为我不懂电源,而且这个东西要很快用,所以不可能自己做,之前找过稳压到2000VDC的电源,似乎很少,如果真有这样的电源,那么麻烦事情就都没有了。
正是因为没找到,才考虑脉冲充电那个方式,就遇到了如题的问题
能否给指明个方向,感谢感谢

楼主:
如果chunyang的问题如16楼所说那样,那我再说明一下
电容后面通过一个SCR连一个火花塞,在一秒钟的充电时间内,SCR关断,待到充电结束2000VDC,控制SCR打开,电容放电给火花塞打火,几十微秒以内放电完,后SCR会关断,然后电容再充电,并非机动车点火

网友F:
你火花塞打火,要高压稳压,有这必要吗?我看搞个倍压整流也差不多了吧?我看麻烦的还是后面控制吧。

网友E:
18楼:
你想到的脉冲充电用两个变压器串联,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你的要求,是为一个20uF电容充电到2kV,时间并无很强的限制。这个东西对搞电源的工程师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样的电源有成品,进口产品也有,只要肯出银子。
既然时间紧,找PowerAnts或者伟林给你做一个。

网友G:
可以做吧,IGBT耐压2500V的都有,电流IGBT小的也有40A吧!我现在用的IGBT1000V60A的才十几元啊

楼主:
好,感谢maychang的指点

网友H:
1、前面可以用开关电源,对电容充电。前期采用电流控制型,当充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转电压控制型。因为你不是长期连续不断的打火的,则开关电源平均功率就不大了
2、后面可考虑可控硅控制型,升压打火
3、建议了解一下前面人说的“电磁**”电路,或闪光灯电路等

楼主:
那么如何控制使得前期电流型充电后期电压型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