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怎么用结构、联合定义位变量?

楼主(2010-09-27):
typedef union _MAC_FRAME_CONTROL
{
    WORD_VAL word;
    struct _MAC_FRAME_CONTROL_bits
    {
        unsigned char FrameType :3;
        unsigned char SecurityEnabled :1;
        unsigned char FramePending :1;
        unsigned char ACKRequest :1;
        unsigned char IntraPAN :1;
        unsigned char :1;
        unsigned char :1;
        unsigned char :1;
        unsigned char DstAddrMode :2;
        unsigned char :1;
        unsigned char :1;
        unsigned char SrcAddrMode :2;
    } bits;
} MAC_FRAME_CONTROL;

网友A:
位变量好像是51专用的。尽量别用这种结构。
用bool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