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干扰

楼主(2010-09-27):
最近的一个产品用到串口通讯的触摸屏,用单片机控制,系统还包括一个真空泵和一个电磁阀,以及继电器,但是系统工作时经常出现死机或在定时时间未到就停止工作,请问这里是哪里的干扰引起的呢?怎么解决才好呢,如果用光耦进行隔离,隔离在哪里最好呢?模拟地线和数字电线需要分开吗?谢谢

网友A:
因素太多了。

继电器有做续流吗?

是这些泵、阀和继电器动作的时候才会死掉,还是不动作正常运行就死掉?

楼主:
继电器有续流,工作时电磁阀每隔十秒就动作一次,难道真是空间干扰?

网友A:
一点点排除吧。
先让那些设备挨个持续动作。看是哪个设备引起的复位。
原因查明才好整改。

空间干扰还是存在的,我们的产品初期到现场,被功率大点的对讲机在1m内就打复位了。汗~
扯远了。

网友B:
干扰主要来自于电源和执行部件,除了进行消火花和续流等处理外,光电隔离是必要的,且隔离要求电气隔离,包括执行器的电源、地等都要和系统分开,系统本身的设计也要注意,其电源品质、布线、去耦等都要照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