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0-09-27):
(无正文)

网友A:
在固定定滑轮附近加装一个光传感器就行了啊    然后用PLC或是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B:
牵引轮因为线本身的直径带来的影响,会存在在不同的线圈数情况下的线速度不同。

所以,应该在牵引轮下增加一个信号检测辅助轮,辅助轮和线之间通过摩擦滚动,测量辅助轮的转速即可调节线牵引的新速度。

可使用光电编码器测量辅助轮的转速,有成品的光电编码器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