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瞬时高压脉冲电路

楼主(2010-09-27):
大虾帮忙分析,多谢了!!!
(D3/D5/D7/D8为M7;D3与D5连接点的瞬时脉冲高度为20V到500V,上升沿2Us,下降沿13US.INT0送MCU,MAXcurrent送AD,sensor接35uH感应线圈.

网友A:
前面4个二极管构成桥式整流,将传感器感应到的信号变为直流,经R8、C18滤波,D6的作用是单向隔离,防止后级电路对C18充电,RT1控制输入信号的衰减度。U1A是典型的同相比例放大器,输出经由L9、R9、C29构成的低通滤波器后送MCU。

网友A:
U1B也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将U1A的信号幅值进一步放大,使之适应MCU逻辑输入的电平要求。

网友B:
MAXcurrent端口是做什么的?

……四个二极管是脉冲取正向波形 这个电路是用来进行雷电计数?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的热情相助,希望能够进一步分析,由于雷击的脉冲没有保持时间,只有上升和下降时间,R8后面的电容C18,C28,RT1似乎构成分压电路,我用示波器测到R8与D5之间的脉冲峰值为300V时,R8与D6间的电压为150V。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测到R8与D5之间的脉冲峰值为300V时,R8与D6间的电压为150V。

这个用直流测试即可

网友A:
前面已经讲过,C18的作用是滤波,在此当作“保持”理解也行,C28的作用类似,RT1才是分压,前面已经讲的够清楚了。

楼主:
同意6楼7楼热心的朋友耐心讲解,我是用直流测试,该雷击传感器是通过系在卸流导线上的感应线圈产生的互感传入电压信号的,卸流导线上的电流范围为3KA到100KA,由于测试大电流时声音实在太响,撞击出的火花太大,整栋大楼都听到了青天霹雳,我只测到了60KA,C18和C28的作用不能简单的看做滤波,如果没有它们卸流,电路会被烧掉,毕竟放大器的参考电压才5V.还希望热心的朋友进一步解疑答惑。

网友C:
等待答案

网友D:
看图上:
估计INT0是中断信号,通知单片机有电流了。(放大了11倍)

MAXcunrrent,是送到单片机AD转换的吧。

c18,c28就是滤波啊。(把非常短的脉冲滤掉,也算是滤波吧)
你说的泄流和滤波貌似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一样。

楼主:
是的,INT0是中断信号,用做通知单片机,R8的前后电压衰减了一半,比如R8与D5中间的电压是300V,R8与D6间的电压是150V,由于此处电压很高,U1A放大3倍,u1B放大11倍,整个放大电路放大了33倍,我不太明白这个电路的电阻电容分压是怎么搞的,又不是纯粹的交流电容分压,还希望热心朋友帮忙。

网友E:
标记下先~~~

网友F:
前面4个二极管构成桥式整流,将传感器感应到的信号变为直流,经R8、C18滤波,D6的作用是单向隔离,防止后级电路对C18充电,RT1控制输入信号的衰减度。U1A是典型的同相比例放大器,输出经由L9、R9、C29构成的低通滤波 ...
引用 网友A:

已经讲解的非常详细了,很少见论坛里这么耐心的完全讲解了,希望以后能继续看到这么精辟的完整的讲解!

楼主:
该阻容分压网络我想是如下图构成:

楼主:
期待各位高手帮忙深入分析,再次感谢~~

网友G:
晕,1L都已经说清楚了,R8C18和RTC28都是阻容滤波。电阻和电抗当然也会有分压作用

楼主:
如何计算?如何分压?
16# efen

网友H:
c18和c28应该还有保护作用,因为雷电都是极短时间来一次,誉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有保护作用。

楼主:
希望找到R8 前后分压的具体计算方法~

网友I:
你实在是要把电容当成分压用的话(高频下)就把C的阻抗看成1/j2Πfc  ,再跟电阻去算串联后的分压吧。

网友J:
肚子有点饿,先回复了再看前面各楼的内容(有重复别扔砖)

四二极管桥整,并RC积分得到最大电压.
(C稳压是不是小了点?)
D6作用不清,不知会不会是防止桥管击穿,后,仍整流输出到后级,用作防反呢?
RT1分压,
以利于后面低压处理采样结果.
U1A个人的理解为:滞回比较.滞回点为:0和1/3*VDD.
U1B也是滞回比较.滞回点:0和1/11*VDD.
R9,L9,C29..........(看大家的意见吧)

楼主:
我把上述电路和这个波形发给我老师,他说应该用傅立叶基数算分压,有点晕`我把上述电路和这个波形发给我老师,他说应该用傅立叶基数算分压,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