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进来,我是xwj,我真的怒了!

楼主(2010-09-27):
匠人进来,我是xwj,我真的怒了!

cao,论坛到底在搞什么?我只要一登录上去就会被踢下来?(从昨晚就有了,后来又可以了)
换了几个浏览器都不行?都试了几十次了,每次都是这样!
而现在新注册个ID却能登录而且没有这个问题!

论坛是不是...
(算了,废话先不说,赶快给我解决!!!)

网友A:
这次终于没有“没有登录”了,但现在速度很不正常,内容页面半天都打不开
我的网速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我这也有类似发现,不排除深圳这边的路由有问题,时好时坏,刚才就很严重。

网友C:
没发现这个问题,俺第一次登入时选中了记住俺的状态,然后在俺的小站做了个到二姨家的密道,俺要上二姨家,一点密道就过来了,过来后竟然已经登录,嘎嘎...

网友C:
有图有真相

网友D:
老X一修理匠人
就没事了

网友E:
晕,年纪一大把了,脾气一点都没改。

网友E:
声明一下,系统没有这种功能,即故意针对某个用户或某个用户组,故意把他t下去的功能。

除非是个人的RP出现“逆转”或“漂移”。;P

建议先查一下自己的电脑和网络方面有没有问题。

我会再关注此类情况。如有其他网友遭遇同样情况,请提出。

网友B:
这会回帖的速度很慢,转换栏目或打开最新100帖也半天才有反应,反复操作则可能突然正常,判断不是本地路由的问题就是服务器的问题,看深圳以外地区是否有同样问题即可判断出。

网友F:
我发现我这边访问21IC也很慢 而且似乎cookie不管用了 我得经常敲密码

网友E:
楼上两位都是深圳的。。。

其它深圳网友如何?

网友B:
看来至少深圳这里有问题是已经确定了。

时好时坏,这会又完全正常。

网友B:
发现一个新问题:点击“技术新帖”反应正常,点击“查看新帖”仍然很慢的几率较大。

网友G:
正常登录,每天学习

网友H:
不上传不大被涮,一上传就启动被t机.
是否可在被t弹出窗口打个补丁,"登录 注册",公社最近加了这项选择,但功能还未实现.

网友C:
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哈

网友I:
21IC  的服务器  有问题?

网友J:
俺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定期的重启一下你的路由就好了,或者更改一下你的DNS设置。

网友K:
昨天我上SKYPE也上不去,奇怪,说用户名和密码错误,可明明又是对的

网友L:
我深圳的。。但是正常登录啊。。没啥问题啊

网友M:
我这几天忙,上的少,昨天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今天还是,应该不是网络问题
一般登陆不超过2分钟就被踢了

网友N:
正常登录:)

网友O:
呵呵 老x生气了!:lol
一直正常登陆!

网友P:
老X岁数不小了,还火气这么大,淡定淡定。

同情一下老X,小声说一下,俺也经常被踢。

网友Q(2011-07-20):
这个帖子看明白一件事情:匠人的脾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