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太阳能电池板的正负极长时间短接会坏吗?

楼主(2010-09-27):
请问太阳能电池板的正负极短接,并放在户外阳光照射的情况下,长时间会烧毁电池板吗?

网友A:
可能因为短路电流也很大的!会使电池板过热的!

网友B:
猜猜太阳能电池板什么都不接和正负短接两种情况,被同样的阳光照射同样的时间,扣除反射的部分接收到的总能量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会是什么原因?
不,还要加上很有意思的情况:电池板接上另外的负载,电池板的温升与上两种情况会不会有区别?

网友C:
开路温度更高

网友B:
不错,
      电池板外接另外的负载,有能量去了负载;短路的导线不也是额外的负载?当然有较小的部分能量消耗在短路的导线上。
      所以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电池板本身温升:开路 > 短路 > 带负载。

网友D:
没特别注意,但印象中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短路肯定会烧太阳能板啦,开会应该会没事.

网友F:
不会烧!商业化的太阳能电池板,效率不足20%,短路后这20%的能量消耗在内部,温升增加25%而已

网友G:
不会烧,不管怎么折腾都是那么点太阳光的能量,而且是均匀分布在电池板上的。

网友B:
哈哈,蚂蚁也有错的时候,效率20%也是太阳提供的能量,温升怎么会高过开路?难道短路的时候电池片的反射率或者其他什么率变了?

网友F:
设太阳电池板把阳光全吸收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太阳电池板不是黑体),温升为一个单位。

如果太阳电池板把阳光能量的20%转化为电能输出,则温升只有0.8个单位。好了,以此时的温升为基准,则短路的温升为1.25倍。

网友B:
蚂蚁兄,某是相当尊重你的人品和你的专业水平的,就事论事带开点玩笑而已。好吧,不辨不明: 下面的讨论不涉及电池片发热造成的热释红外辐射等一系列热传导。
  电池片效率20%,另外的80%有一部分反射、散射掉了,所以澳大利亚佬将电池表面刻出V型槽后电池效率升高到了24%以上,反射、散射外加可能的透射没人反对吧。且慢,这20%在开路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光照仅仅是在电池片两极产生了电动势,哦,漏电应该是有的,who care? 此时这20%哪去了?实际上它根本就没有消耗这20%来发电!此时光照仅维持电动势,没有有效做功,也就是说开路时吸收的为扣除反射、散射、透射的全部,全部拿来做功发热了,发热 = 吸收,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提前问下这个吸收在三种情况下会发生变化吗?
再来说带外部负载,光照产生的电动势对负载做功,20%此时表现在负载上,当然其中有一小部因为电池片内阻消耗在电池内发热了,另外80%里面没被反射、散射、透射的能量剩余的部分最终给电池片做了功--让它发热,此时电池片发热 = 吸收 - 负载消耗 - 导线消耗, 内阻消耗+导线消耗+负载消耗 = 20%。
最后看短路,导线消耗+内阻消耗 = 20% 没什么大错吧,此时的 发热 = 吸收 - 导线消耗。
OK,这个分析有修改、补充?

网友H:
LS 的分析当然很有道理,考虑更多时我认为只有做试验才能确定:
1:短路比起开路毕竟消耗在线路上的损耗微不足道,但是带来的变化却也是很多的,
我断定至少热阻会改变,举个例子:
对于温差发电的装置,发电与不发电热端热量都会往冷端传递,但是因该是发电短路时热量传递得要快点。
2:对于短路的太阳能板,短路时表面的温度与背面的温度差会趋于小些,就表面温度而言可能还是开路时的高些,背面的温度可能是短路的高些。

网友F:
讨论问题,提人品干啥?

把一个重物举起来不动,让重物具备一个较大的势能,我们没有做功;
一个光子打进来,把一个电子推向一边,如果有回路,则电子定向移动对外做功,如果开路,则电子推积形成较高的电动势,但没有做功。光子的能量转换为热能。

网友I:
10楼已经说得很清楚。
电池板接收多少光能?就算完全转换成热,温度也上升不了多少。除非光极强,例如用凹面镜聚焦,而电池板放在焦点上。

网友D:
我下午做实验验证一下。

我手上有很多太阳能板。

网友H:
太阳能板我也有,最好拿那种没封装的测试。直接能测到芯片温度。

网友D:
肯定都是封装过的嘛,不然那两个金属脚怎么引出来?!

网友D:
都这样的啦。

网友H:
你这个是非晶硅的吧?

网友D:
只是随便找个图片描述一下,并不是真实的图片。

印象中俺的是单晶硅的。

网友D:
已有测试结果,短接后在太阳下爆晒约3个小时后没有坏。

室内环境26度,天空晴好,太阳还是比较毒辣,当然没有夏天那么厉害,偷懒没有流明计测量光线强度。

大致检测了一下,太阳能板工作正常。

网友D:
补充:测试数量3PCS

网友J:
有限功率注入,且再考虑反射,辐射和对流。坏了才见鬼呢。

太阳能电池非化学电池,其内阻很大(其实就是有限功率所致)。化学电池则不然,其化学能是事先储存,可瞬间释放。大容量电池短路是,可将一铜棒烧熔。

网友K:
哈哈,不会坏滴,所增加的功耗发热还没他本身吸收不了的那么多。

网友L:
下午拿几块出去试试

网友M:
短路非常危险,可能会烧毁太阳!!!

开个玩笑。没事的,我短接过。

网友N:
基本物理规律,能量守恒
应该不会坏。

网友O:
我觉得太阳能电池板应该是可以短路的,它的内阻较大,另外同样光照条件下,不同的端口电压下太阳能板的输出功率曲线是不一样的,所以短路时光电转换效率很低,发出的能量小,应该可以。

网友P:
不会烧,不管怎么折腾都是那么点太阳光的能量

网友Q:
一直短路坏不了的,太阳能电池板有项指标就是短路电流,因为我实际试验过

网友R:
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S:
永远也不会烧坏太阳能板,

网友S: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也没有上面那位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T:
短路非常危险,可能会烧毁太阳!!!

这个猛!

网友C:
主题:短路后太阳能板温度高?或是开路太阳能板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