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分析一下程序

楼主(2010-09-2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                   主函数                                       */
/******************************************************************/
main()
{
unsigned int i;
while(1)
      {
    for(i=0;i<200;i++)//喇叭发声的时间循环,改变大小可以改变发声时间长短
          {
          delay(80);     //参数决定发声的频率,估算值,可以自行更改参数并
          SPK=!SPK;
          }
       SPK=1;            //喇叭停止工作,间歇的时间,可更改
       delay(20000);

   }
}
这是个让单片机上的喇叭发声的程序请问SPK=!SPK,怎么理解?另外为什么要改变喇叭的发声频率!电路图如下请问怎么确定喇叭应该连接I/O口。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39GVS3LVJ%7BZ3]N3853BALQO.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9C]6R(8BSJ%253J[XDTRX6JTB.jpg

网友A:
IO口取反,改变声音。那样声音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B:
3L说得对

网友C:
3楼说得不对。
IO口取反,才会发出声音。直流是没有声音的
delay(80);      这条语句决定了声音的频率。周期为2个延时函数的时间,频率估计只有1KHz。
前面的循环决定了声音的长短。感觉这声音好短,只有0.1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