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配置系统的时钟时,都要配置哪些寄存器啊?

楼主(2010-09-27):
需要配置哪些寄存器,才能使得系统正常工作?
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A:
可以参看psoc3/5 TRM 啊

网友B:
可以参看psoc3/5 TRM 啊
引用 网友A:

TRM一定要看呀,呵呵

网友C:
TRM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装个有道桌面词典不就OK了,TRM的意思应该是技术参考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