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推荐个6V转5V的三端稳压吧

楼主(2010-09-27):
有么?

找来找去发现至少要6.5V....

网友A:
低压差三端稳压
压差 < 0.6V LM2930 5V 100MA ¥2.40
LM2931 5V 100MA ¥1.50 LT435G 5V 1A ¥7.0

需电流大点的可选HT7150 100mA,HT7350 300mA,HT7550 500mA

网友B:
78/79系列不行吗?

网友C:
78/79输入输出压降至少要有2~3V压价!

网友C:
也可用ldo的降压元件!t叔说的应该就是!

楼主:
tyw大侠是不是改过帖子了呀,刚才好像看到有一个1A的?不过是不是不太好买呀。。。
另外-6转-5对应的型号是啥呀?

谢谢!

网友A:
http://www.xsaige.com/list.asp?id=979

LM2940-5.0低压差三端稳压芯片(正输出)

型号:LM2940-5.0

封装:TO-220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1A;输出电流1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8V;最大输入电压26V;工作温度-40~+125℃;内含静态电流降低电路、电流限制、过热保护、电池反接和反插入保护电路。

LM2940引脚图

LM2940-5.0的参数介绍:
    首先是基本介绍也就是general description,从这可以了解到2940最大输出电流有1A,典型的输入输出电压压降为0.5V,还有就是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这样一般电源芯片都有的东西

接着就是典型电路图,一般接发直接按照典型电路图来接就OK了,同样上图

LM2940典型应用

由图可见,2940的电路接发极其简单。

接着比较重要的参数就是dropout voltage,也就是输入输出压降

    由表可知,LM2940-5.0在输出电流为1A时dropout voltage典型值为0.5V,即输入电压要>输出电压+0.5V=5.5V;同样输出电流为100mA时dropout voltage典型值为110mV,输入电压大于5.1V即可

接下去的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图,依次介绍下

    这个图表示2940的输入电压瞬间改变时输出电压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输出电压在10uS内即可恢复正常

上图为输入电压低于正常值时,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间的关系(输出电流均保持在1A时)

    上图为输入电压大于限定值时输出电压的情况,由图可得,输入电压大于30V时芯片启动了过压保护功能,输出电压在此刻变为0V

LM2940和7805的区别:
    LM2940比7805的转换效率高。7805直接输入不接输出的情况下,其内部还会有3mA的电流消耗(静态电流)。而LDO元件的静态电流就比它远远小得多了。具体请看LDO的解释。LM2940就是一个LDO

网友D:
我建议可以用三级管自己搭一个,压差最小可以到0.5V

网友E:
如果5V电压要求不严格的,或者输入6V是稳压的,串一两个二极管也可以的,比较简单。

网友F:
PQ05  RF 也可以,也比较便宜,就是精度方面差点

网友G:
bl8503-5.0

网友H:
低压差有很多

网友I:
ht10xx系列真的底压差啊?那它输入电压能成受多高啊?

网友J:
LDO大把,这种LDO属于最低端的LDO了。。。

网友K:
同意楼上,这种芯片大把大把的,有的压差100mv都可以

网友L:
SC的421还是什么。
MC29302好像也行。3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