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过热情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0-09-27):
我最近开发了一个产品,功率有50W,选了一家大牌的开关电源供电(入220V,出12V),但我发现,当产品工作几分钟后外壳烫手(金属外壳),经查,热量来自开关电源

请教网友,发热问题怎么解决?
1:换更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实际需要45W,选50W是留了一点余量的)
2:买更高效率的开关电源?目前市场上效率高的开关电源有没有达到95%以上的?
3: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买个大一点功率的开关电源吧,发热量也小一点.

网友B:
你说说开关电源烫手还是你的整机的外壳烫手啊?

网友C:
换更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未必是个好办法。
开关电源即使空载也要发热的,就如同工频变压器空载时仍有损耗一样。
比较好的办法,是先要厂家的样品作测试,空载满载都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再下单。当然如果你的用量不大就只能到市场上先买一个测试,不行就换一个厂家的产品再试。

网友D:
开关电源也该留点余量,按现在市售产品很多都标极限参数的前提下更应如此,通常留到1.2-1.5倍。发热问题主要看效率和电源设计,功率越大的电源本身发热量也越大,必要时配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E:
呵呵, 设计中本来就推荐降额到70%使用,你指事10%余量,一般太少了 。

另外,你可以测试验证一下这个电源是否真的能达到50W功率,很多时候,有些厂家为了市场竞争的原因,会比标出来的额定值低10~20%,呵呵,这个其实是商业信誉上的问题,是企业弄虚作假行为,但并不一定是设计工程师弄虚作假了。

主要配件,你应该要进行原材料认定的嘛,你认定的时候没有对它进行测试吗?总不会买了随便看看指标就直接用上了吧?

对于一个电源,你至少需要测试验证它的功率、温升、振动、环境交变,电源波动,纹波,空载输出,满载输出,绝缘耐压,漏电,防触电等级,阻燃等级等等参数。

楼主:
1、回yewuyi:测试了负载50%时的发热问题,温度会下降,但还是太热,测试的开关电源时间工作功率可到达50W,且能长期工作,其他方面都满足要求
2、回chunyang:当初也考虑配风扇,但产品要求防尘,所以就没有配
3、回maychang:换更大功率的电源不是好办法,但明伟开关电源也算是名牌了,还有更好的开关电源,请推荐几款
4、回siderlee:是整机外壳烫手,当环境温度30℃时,外壳达近60℃,开关电源内部散热片达70℃

网友E:
嘿嘿,温升30度对很多产品来说是很正常的,可以再分析一下他的‘热设计’是否合格。

网友F:
70度的温度还在安规的允许范围内,并不是很烫。
一般这样的开关电源,损耗的功耗大部分在输出的整流管上,发热也大都由此引起,你可看看有什么压降低的二极管替代,或者采用同步整流的。

网友G:
1、换更大功率的电源;
2、现在市面上很少这么高效率的电源,就算有也很贵;
3、加风扇;

楼主:
增加

回XIEYUANBIN:外壳60℃是环境温度30℃时的情况,如果环境温度到40℃,外壳将超70℃,开关电源内部散热片超80℃,考察了开关电源滤波电容,工作温度是85℃(红宝石),电容就在散热片旁边,这样的温度是不是很危险?散热片这样的温度算不算正常?
回伟林电源:换更大功率的电源本人存在这样的疑问,功率越大散发出的热量越大,在密闭的环境中,热量越积越多,导致产品内部小环境温度升高,再导致散热片温度更高,最终导致温升更高--->外壳更烫
回yewuyi:开关电源的温升指外壳温升?

网友E:
对于你的产品来说,开关电源属于一个外购部件,这是一个完整体,所以,你只能考察它的外壳。

楼主:
回yewuyi:外购的开关电源无外壳,我所说的外壳是我自己产品的外壳,比开关电源体积10倍左右,在安装开关电源的那个角落温度很高

网友E:
回yewuyi:外购的开关电源无外壳,我所说的外壳是我自己产品的外壳,比开关电源体积10倍左右,在安装开关电源的那个角落温度很高
引用 楼主:

哇,那这个电源也太垃圾了吧。。。

呵呵,那一定要把它撤下来,改好再说吧。

楼主:
广州铭纬提供这种开关电源?广州铭纬应该是比较知名的公司,产品质量这个样子我也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