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校表台电流自动寻标功能求助!!!

楼主(2010-09-27):
电能表校表台电流自动寻标功能求助!!!电能表的电流自动寻标是怎么实现的,他和启动潜动有这怎样的联系,电流寻标和电压寻标又有什么区别,请有相关经历的人告诉下后辈,感激不敬!也欢迎表行业和校表测试,电测方面的人共同一起研究,可以加QQ  564892806

网友A:
就是加电压电流让电表转,转到黑标位置然后把电流或者电压断开。

网友B: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无法给你解答

网友C(2012-12-24):
引用 网友A:
就是加电压电流让电表转,转到黑标位置然后把电流或者电压断开。

你好!那是不是断开后开始测量电度表的脉冲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是不是断开后开始测量电度表的脉冲啊?

如果下面要做启动或潜动,那么按要求加电压电流,看是否能收到电能脉冲。麻烦先去看一下标准中对潜动和启动是怎么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