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看门狗的方法?

楼主(2010-09-27):
加看门狗是为了程序跑飞,可以复位;
喂狗最好是在主程序里;
但如果一个程序不能在主程序里喂狗,因为每个子程序中都有一个等待循环,
也就是说一个程序不一定会在几毫秒内循环完成,可能一个子程序都要循环很长时间;
如果要加看门狗的话则要在每个子程序里都加,这样难免会很乱;
如果是加在中断里?程序如果跑飞了,那中断还是能进去,那也就起不到看门狗的作用了?
这狗怎么喂才好啊?:Q

网友A:
说明你的程序结构不好。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子程序里也必须得喂狗,而且子程序喂狗也是可行的

楼主:
得改程序结构了!

网友C:
炖了吃最好。

网友D:
中断里有条件地喂,这个条件是根据主循环任务级响应时间置一个计数器。

见过PIC的张明峰强调一定在主循环里喂狗,不以为然。

网友D:
只要环环相扣就可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恩,我就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定时器做狗,在另一个定时器中不断地喂狗,在主程序中设立喂狗标志,这样环环相扣,保证了,狗的准确性,不过牺牲了一个定时器,呵呵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恩,这样,主程序与喂狗的中断,同时失效的概率,这小之又小啊

网友F:
看看能不能改个结构

网友G:
5楼犀利

网友H:
到处喂狗,怕丫养不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