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2C508A单个端口方向的设置

楼主(2010-09-27):
PIC16F系列的端口RA1方向设置为如TRISA1=0;那PIC12C508A的GP1怎么设置呢,用TRIS1还是TRISGP1,还是不能单个设置,求教。。在线等。。

网友A:
一般不要这么搞,通用性太差了。

可以:TRISA&=0b11111101;

网友B:
12系列的没有专门的 TRIS 寄存器,但编译器也可以认得 TRISx = X 这样的,但应该不支持位操作,你可查一下响应的 头文件看看 里面有没有定义。

网友B:
建议12C 系列还是不要用 C了。

网友C:
头文件有定义的,查一下

网友D(2013-10-29):
头文件没有怎么办

网友D:
我用的是picc 9.81,当我编译pic12f508a时候发现头文件配置无TRIS,那怎么办呢?
#ifndef        _HTC_H_
#warning Header file pic12c508a.h included directly. Use #include <htc.h> instead.
#endif

/* header file for the MICROCHIP PIC microcontroller
*  12C508A
*/

#ifndef __PIC12C508A_H
#define __PIC12C508A_H

//
// Configuration mask definitions
//

// Config Register: CONFIG
#define CONFIG               0x0FFF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 external RC oscillator
#define OSC_ExtRC            0xFFFF
// LP oscillator
#define OSC_LP               0xFFFC
// XT oscillator
#define OSC_XT               0xFFFD
// internal RC oscillator
#define OSC_IntRC            0xFFFE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 WDT enabled
#define WDT_ON               0xFFFF
// WDT disabled
#define WDT_OFF              0xFFFB
// Code protection bit
// Code protection off
#define CP_OFF               0xFFFF
// Code protection on
#define CP_ON                0xFFF7
// MCLR enable bit
// MCLR pin enabled
#define MCLRE_ON             0xFFFF
// MCLR tied to VDD, (Internally)
#define MCLRE_OFF            0xFFEF

//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definitions
//

volatile control unsigned char           OPTION              @ 0x000;

// Register: IND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DF                @ 0x000;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TMR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R0                @ 0x001;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PC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CL                 @ 0x002;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TATUS              @ 0x003;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CARRY               @ ((unsigned)&STATUS*8)+0;
volatile bit DC                  @ ((unsigned)&STATUS*8)+1;
volatile bit ZERO                @ ((unsigned)&STATUS*8)+2;
volatile bit nPD                 @ ((unsigned)&STATUS*8)+3;
volatile bit nTO                 @ ((unsigned)&STATUS*8)+4;
volatile bit PA0                 @ ((unsigned)&STATUS*8)+5;
volatile bit GPWUF               @ ((unsigned)&STATUS*8)+7;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                   : 1;
        unsigned        DC                  : 1;
        unsigned        Z                   : 1;
        unsigned        nPD                 : 1;
        unsigned        nTO                 : 1;
        unsigned        PA0                 : 1;
        unsigned                            : 1;
        unsigned        GPWUF               : 1;
    };
} STATUSbits @ 0x003;
#endif

// Register: F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SR                 @ 0x004;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 Register: OSCCA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SCCAL              @ 0x005;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CAL0                @ ((unsigned)&OSCCAL*8)+2;
volatile bit CAL1                @ ((unsigned)&OSCCAL*8)+3;
volatile bit CAL2                @ ((unsigned)&OSCCAL*8)+4;
volatile bit CAL3                @ ((unsigned)&OSCCAL*8)+5;
volatile bit CAL4                @ ((unsigned)&OSCCAL*8)+6;
volatile bit CAL5                @ ((unsigned)&OSCCAL*8)+7;
volatile bit OSCSLW              @ ((unsigned)&OSCCAL*8)+2;
volatile bit OSCFST              @ ((unsigned)&OSCCAL*8)+3;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CAL                 : 6;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CAL0                : 1;
        unsigned        CAL1                : 1;
        unsigned        CAL2                : 1;
        unsigned        CAL3                : 1;
        unsigned        CAL4                : 1;
        unsigned        CAL5                : 1;
    };
    struct {
        unsigned        : 2;
        unsigned        OSCSLW              : 1;
        unsigned        OSCFST              : 1;
    };
} OSCCALbits @ 0x005;
#endif

// Register: GPI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GPIO                @ 0x006;
// bit and bitfield definitions
volatile bit GP0                 @ ((unsigned)&GPIO*8)+0;
volatile bit GP1                 @ ((unsigned)&GPIO*8)+1;
volatile bit GP2                 @ ((unsigned)&GPIO*8)+2;
volatile bit GP3                 @ ((unsigned)&GPIO*8)+3;
volatile bit GP4                 @ ((unsigned)&GPIO*8)+4;
volatile bit GP5                 @ ((unsigned)&GPIO*8)+5;
#ifndef _LIB_BUILD
volatile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GP0                 : 1;
        unsigned        GP1                 : 1;
        unsigned        GP2                 : 1;
        unsigned        GP3                 : 1;
        unsigned        GP4                 : 1;
        unsigned        GP5                 : 1;
    };
} GPIObits @ 0x006;
#endif

#endif

网友E:
直接写TRISA=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