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可以替换16f877a 么?

楼主(2010-09-27):
pic16f887可以替换16f877a 么?
程序还要 修改么??
请高手

网友A:
如果没有涉及模拟部分,可不用修改

网友B:
应该是反向替换。

877A替换877 。

印象中877好像是UART部分在某种配置下有点小问题

网友C:
877a是 877的改进版,但目前有很多新产品可以替代 877,而且便宜。

网友D:
887,呵呵。相比877a,功能更强大
参考官网的移植文档: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305A.pdf

网友E:
我用过887替换877A,售后说完全兼容,但实际控制字个别有区别,我使用了AD,PWM和串口等,发现有一个控制字不一样,其他都能通过。

网友F:
3个版主两个看错了???
LZ说的是887替换877a......
我刚做过这种替换的,没问题,不过有些控制字需要注意。
仔细对照下手册就好了

网友B:
3个版主两个看错了???
LZ说的是887替换877a......
我刚做过这种替换的,没问题,不过有些控制字需要注意。
仔细对照下手册就好了
引用 网友F:

呵呵,谢谢提醒,确实看岔了,惭愧惭愧。

887的功能和性能替换877没有任何问题,但需要稍微移植一下代码,我想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

网友G:
887替换很方便,如果新案子需要更便宜的也可考虑选择16F1937,稍微便宜点。

网友H(2010-11-28):
应该可以,两个芯片差不多,只是877a好像多了两个模拟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