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 低功耗晶振

楼主(2010-09-27):
我选用32.768的晶振 在设置成LP运行速度太低 我改成XT模式好像要快点 那两种模式的机器周期怎么算?还有我定是初值怎么去选?

网友A:
配置字中LP\XT\HS的区别:
1、这三个模式下对晶体提供的激励功率是不同的,一般<200KHZ的晶体可选择LP,100KHZ~4MHZ可选择XT,超过2M可选择HS
2、请注意,LP/XT/HS中频率区域是有一定重叠的,这主要是考虑到各种不同厂家晶体性能的差异所致。
3、工程师可根据频率范围大致选择一个配置字,使用示波器看看振荡波形的幅值是否达到电源电压的3/4以上,如果波形幅值不够,可以上调一级配置字。
4、振荡频率基本只决定于晶体本身,激励对其的影响甚小。
5、激励对晶体的起振时间有明显影响,如果激励不够,可能会发生振荡不启动或者振荡时有停振等现象。
6、过强的激励会导致晶体内部振荡子的过激破碎

楼主:
是定时的初值怎么去选?

网友B:
晶振的速度不会因为驱动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楼主:
哇 短裤穿上了啊

网友C:
晶振模式影响IC内部的逻辑电路的开/关。选择不同频率,IC内部会关闭一些不用的逻辑门或电路。如在低频情况下,关闭高频部分线路,起到节能与保护作用。主要针对节能。

网友D:
配置字中LP\XT\HS的区别:
1、这三个模式下对晶体提供的激励功率是不同的,一般
引用 网友A:

叶工,是不是一般来说圆柱型的晶振的激励功率要比S型的激励功率要低?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是形状的问题,是频率的问题,频率高的,要给的激励功率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