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计数器pc的查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28):
用的什么处理器呢
一般来讲 就是压栈到了栈区 请再核实下

网友B:
LZ
何以确定不对
LZ对所使用的MCU的结构也太不了解了吧

楼主:
我再重新验证了一下,其他程序都可以看到那个PC值放在堆栈区,惟独是这套程序不可以,真的搞不懂了

楼主:
[localimg=180,132]2[/localimg]

楼主:
这个是执行后的堆栈区,跟之前的都没什么变化

楼主:
刚才在仔细弄了一下,问题是解决了,是由于堆栈区超过了128后,sp里面的值软件仿真就不准了。
不知道keil c软件仿真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规定或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