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出问题了,香主帮我看看

楼主(2010-09-27):
RTC, se, ST, TE, AI
前一阵写好的程序,拷机大概有两个多月了,一直没发现问题。这几天准备批量的时候,突然发现RTC时钟出现问题。装上纽扣电池,第一次烧写程序后,无法进入RTC中断。代码如下: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0xA5A5)
    {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2008);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RTC_SetCounter(0x0);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lse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

    CheckForDaysElapsed();
}

该问题在断电后,拿掉纽扣电池,重新上电装电池后一切恢复正常。
我感觉应该是第一次检测备份区,并设置,然后进行RTC相关配置,开启RTC中断不成功。
哪位给看看代码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在研究研究,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我的程序也是,因为急没用查找具体原因,没有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应急的方法是写之前执行RTC_Configuration(自己重新改了的程序),现在相当于每次写都要初始化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