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R27和R29是否必要?

楼主(2010-09-28):
电路是个单片机AD转换参考电压电路,以前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最近看书发现有一种观点是运放的输出端不宜接电容,于是我就怀疑电路中R27和R29的必要性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图中只有C27C29。
这两个电容确实安放得不是地方。如果是要滤波,也应该放到IC2B同相输入端。
不过,LM258是稳定性相当好的运放,输出端有电容不一定振荡。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再次请教一下,同样这块电路板上的一个电路,
我需要检测一个10米以外的电阻,下面是图,我想请教的是这个运放的输出是否需要加滤波或防护电路?

网友A:
3楼:
很难说。
不知道现场干扰强度和频率,也不知道你的A/D转换速度。

网友B:
长线的话只要是渐变信号是可以加的,加在接收侧,容量不宜过大。首帖图中是参考基准,加电容是有一定必要的,用于降低电源波动的影响,如果使用伺服电源或专用基准源则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