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居然坏了 次级。。。

楼主(2010-09-28):
有一些光耦损坏了,发现次级不能输出正确电平。

想当然的认为是发光二极管被损坏,不能发出足够的光,导致次级不能完全导通。

结果,实际测了一下。

发现居然是 次级不能可靠截止。(光耦初级没加电压,就是初级根本不发光,结果次级的三极管竟然能微弱导通)。

当初级加电压时,次级可以可靠导通。

奇怪,怎么都觉得应该初级容易坏,怎么坏了次级??
下面是我的电路。光藕是tlp521.

楼主:
这是偶然在网上看到的图。
他这个图复杂一些,有什么好处吗?

R149和电容可以抗干扰,可是二极管有什么呢?
发光二极管也没什么电感特性,没必要续流啊?

网友A:
2楼图中的二极管应该是过压保护二极管之类的,电压过大时就导通

你在1楼提出的问题,光靠这样一个图,没有其他部分的电路或者参数(例如R164大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
R164阻值太低以致光耦电流过大弄坏了光耦?...

网友:
还没遇到过521坏的,我最放心的一个东东了

楼主:
R164是3.3k,初级电流大概3ma。
应该不会算大了。

次级的电阻R99是1k。(感觉太小了,以后准备换成5k的)。

楼主:
只是很好奇,为什么次级会坏了?

网友A:
1k不算小了
是每个产品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会不会是买来的光耦本身就有毛病...

网友B:
初级电阻变小,次级电阻变大。还有初级的电阻能放到二级管正端不,看着不爽。

网友C:
微弱导通是导通
多少,总会有些漏电流的

楼主:
问题是漏电流太大。
漏电流不可能那么大的。

1k的电阻,压降竟然有2v。
也就是说电流竟然在2ma。

这个确实是光耦坏了。

问题就是:
光耦次级是5v的弱电,理论上是没有很大的干扰的。

干扰来自12v那一端,可能会瞬间高压脉冲。

难道初级电流过大,会导致次级光耦三极管损坏?

网友D:
看一下68上有没有串入电流?不行的话回大R99

网友D:
不行的话加大R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好的。

只是某些个别会这样子。

网友E:
次级需要一个限流电阻。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F:
不是光敏管坏,还是发光二极管问题。

只是发光二极管没有彻底损坏,还能发光,只是不能发出足够的光,导致次级光敏管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G:
在热噪声的情况下,漏电流会有较大的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吧

网友D:
那就把R164调大一点呗。

网友H:
1、买到次品
2、标号68外接的电路令你判断失误。

网友I:
稍微怀疑一下:楼主的光耦没坏。漏电流是外围电路引起的,没流过光耦。

网友J:
有没有判断失误@
在我维修的经验中很少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K:
按光耦的驱动电流算,R164的阻值应该在820偶到1.5K之间。对于R99应该在4.7K到15K之间。才能保证正常使用。

楼主:
25# wukaifu 呵呵。我换个光藕就好了,说明是光藕的问题。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是次级坏了。目前就是觉得上拉电阻太小或者前端干扰。

网友L:
二极管是为防止反接烧坏光耦,电阻的作用本来应该是用来消除光耦的寄生电容,可以加快光耦的反应速度。加多个电容就不懂了。
光耦容易坏经常跟他的配套元件关系较大。楼主应该给出具体的参数。

网友M:
25# wukaifu 呵呵。我换个光藕就好了,说明是光藕的问题。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是次级坏了。目前就是觉得上拉电阻太小或者前端干扰。
引用 楼主:

不能理解光耦坏了
因为光耦的CTR有一定的离散性
要让光耦的限流和上拉电阻在CTR的范围内都能可靠工作,可靠导通和截至

tlp521-1的ctr取0.5较好些
所以,需要知道你的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选值才能知道你的设计是否可靠。

网友M:
这是偶然在网上看到的图。
他这个图复杂一些,有什么好处吗?

R149和电容可以抗干扰,可是二极管有什么呢?
发光二极管也没什么电感特性,没必要续流啊?38245 ...
引用 楼主:

计算一下就知道R149和电容对抗干扰能起到啥作用
电容是能滤除大电压小脉冲(时间短)的干扰信号
电阻是分压,对提高干扰电压有帮助
综合起来是滤掉大电压小时间常数的干扰信号而不再次级上体现出来一个信号
常见于plc输入电路之中

网友N:
是不是下拉电阻太小了,我遇见过下拉电阻小造成电阻和板烧黄

网友O:
去掉次级的电容就好了,没啥好说的.

网友P:
我用到的一块板上,坏的光耦是一个引脚居然是断了,,但是焊下后才发现的。。有时电子元件的接触电阻(电流)一定要注意。。
你的图例里,发光管要单独串个限流电阻要稳当些,具体的要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

如果,三极管导通,电容又有高压,会导致三极管饱和导通!

不过,去掉后会不会导致有干扰脉冲啊?

网友Q(2012-03-17):
我厂电子车间发现TLP521-2批量的损坏,二同样使用条件的TLP521-4却没有发现过损坏的,不知道为什么。光耦原边为pic16f73的I/O口驱动,次边电压约为30VDC。TLP521-2驱动TIP122,负载为24V电磁阀;TLP521-4驱动ULN2003,负载为24V继电器。贴下电路图:

网友R:
不太可能
根据光耦特性,这种情况会先烧初级
3# 心静自然凉

网友R:
看看也是觉得C46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