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 简单控制AC24开关 方式

楼主(2010-09-28):
通过CPU产生 频率较高(远大于50HZ)脉冲,控制双向可控硅的门级。 不需要过零检测,这样应该也能得到AC20V左右的交流电压吧,因为可控硅关断的时间很短暂!~

这样的思路可行吗??

楼主:
不加 光耦(带过零检测)芯片,直接MCU IO 送频率比如500HZ的脉冲,一个交流周期内触发10次,不做过零点检测电路,
这样在系统过零点时候,可控硅最大的截止时间应该就是一个脉冲的周期,这样输出的电压产生的压降应该不大吧!

不知道这样的思路能否行得通, 主要是产品成本控制得很严格,才做这样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