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线长一米,有电磁干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28):
如果是外界干扰(如你所指是线长的问题),则不必加隔离。通常可以采用屏蔽线屏蔽,注意一般单点接地。

但一米长就受外界干扰,估计可能性不大。多半是两个系统的EMC设计或具体安装(如接地)处理不当所致。

网友B:
一米远,通常不必加隔离。
估计是你的地线没有弄好。

楼主:
maychang前辈,请问地线怎么弄合适呢,串口接的是7寸触摸屏,系统中还有电磁阀真空泵以及继电器,屏会出现死机,或者工作不到指定时间就停止,这种情况产品该如何改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前辈,请问地线怎么弄合适呢,串口接的是7寸触摸屏,系统中还有电磁阀真空泵以及继电器,屏会出现死机,或者工作不到指定时间就停止,这种情况产品该如何改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蔽线用过,效果不太好,怎么实现单点接地呢

网友C:
这种情况屏蔽、套磁环都只能治标,不能解决大问题,在两端四线对地按最大波特率设置合适的阻容吸收干扰方便点,两头的地要专门处理,我做过用四五米的普通线、附近20KV频繁放电都没什么问题。做光隔离也会有效果,但也要注意两头接收端的输入阻抗不能太大了。

网友D:
我公司的产品里也有电机、泵、电磁阀,也有干扰,现根据我的经验胡说两句:
1)液晶屏电路的地要和液晶屏的信号线紧贴在一起,这个地步摇和其他比如电机、泵、电磁阀德地形成回路,也就是说液晶屏的地是为液晶屏提供电压参考和回路的;
2)液晶屏电路走线和其他电机、泵、电磁阀的走线尽可能距离远点,也防止电流回路共地;
3)液晶屏电路可以加屏蔽线,屏蔽铜网接地,或者把液晶屏电路板整体作个铝盒子或铁盒子包起来,盒子不接地,不接黄绿线,相当于悬浮状态(拆老外机器就这么干的,也不是很明白)。这里注意不要把屏蔽盒子和机壳有电气连接(很重要);
4)电机、泵、电磁阀最好有前端滤波,就是从220输入经隔离变压器后接入滤波模块,尤其是液晶屏电路这些信号比较脆弱的电路;
5)多级句废话,干扰大的环境下,串口最好接个保护电路,要不可能烧232芯片。
  以上是自己做电路的一些经验总结,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拍砖。

网友E:
在电缆上加EMI抑制磁环。

网友F:
随便买根 DB9 的先都有一米吧

网友G:
试试这种标准的232非隔离端口电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主机和屏(所有金属外壳,包括电源模块)分别可靠接大地,然后用屏蔽线连接两端(若屏由主机供电则必须把电源线也一同屏蔽),最后屏蔽线在主机端接地。

另外,对于含大功率强电驱动部件的系统,必须考虑电源和信号的隔离(指强弱电和远距离部件间的隔离)。弱电部件本身的设计(含电源),必须充分考虑EMC。如此,一般都可设计出合格的系统。

网友H:
什么情况,同问

网友I:
软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