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避免硬等待?

楼主(2010-09-28):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困扰的事:
我用IO模拟时序驱动一个类SPI接口的芯片
每通讯一字节都要等待busy,大概2ms左右吧;
我发几条长指令的话,几十上百毫秒就浪费掉了。
如果以前用51,我就直接Delay();了
但是现在STM32 72MHz的主频,如果Delay就直接被浪费掉了,不绿色、不环保、不和偕、不能可持续发展啊;
感觉自己到了瓶颈:片内外资源越多,对资源的掌握就越差……
能不能调用一个函数,函数中需要delay的地方就自己跳出去干别的,等时间到了再回来?
想了想:用状态机,函数指针数组,switch case这样,需要放在循环中调用n次才能执行完一个命令;
而且带来重入等问题……
用操作系统?没接触过,移植等麻烦事就来了~
而且自己“裸奔”还操作不到位,比较迷茫呢,用系统估计迷茫的事情更多……
各位大佬给我出出注意吧,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用51就绿色、环保、和偕、可持续发展了吗?

至少需要熟悉什么前后台才能谈状态机。

楼主:
只知道最简单的前后台:大循环是后台,中断为前台
但是这个模拟的类SPI我想把它放到大循环中,因为放到定时中断中的话会拖慢中断的速度;
但是每次通讯就会有若干个Delay();
困扰了几天没思路,
楼上指导一下?:)

网友A:
你没有真正理解前后台的精华,所以无法谈下去。

建议你先恶补相关知识3月后再来回这个帖子会得到异常的收获。

楼主:
楼上就多建议一下:相关知识
比如推荐一下书?
感觉相关知识就像相关部门一样虚无飘渺……
手边能弄到的书有:
邵贝贝教授翻译的uC/OS-II中译本--看过几页,完全不懂
陈明计的《SMALL RTOS》--看过一部分,80%不懂
《C和指针》--这个已经看了一半左右,恶补了一下C语言^_^
《C专家编程》 -- 这个当小说看了一点
《C陷阱与缺陷》-- 这个看了几十页,没**住,主要是和作者差距太远
《匠人手记》-- 看过一遍
《51单片机工程应用实例》唐继贤著 -- 没看过
“51单片机入门”一类书有几本,基本翻烂了,感觉没有介绍我这个疑惑的
关于单片机编程思想的书没找到合适的
楼上可否有推荐的?
谢谢!
另:知道51中 Delay(); 也不可持续发展……

网友B:
想了想:用状态机,函数指针数组,switch case这样,需要放在循环中调用n次才能执行完一个命令;
而且带来重入等问题……

觉得这样就挺好。

多任务就必然会有重入的问题。如果没有多任务需求,那么delay即可,没啥好浪费的;有这个需求,那就认真解决重入问题。不过,任务切换也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A:
翻翻一本很老的书,《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网友C:
to LZ:

采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这是避免硬等待的基本方法。当然前提是具有相应的中断资源。

楼主: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手边只有电子影印版的
(希望作者不会骂我……关键是现在的书良莠不齐,我都是尽量弄到电子版浏览一下再买的……)
10.1期间仔细看一下,谢谢yewuyi!

to 8楼 HWM:
IO 模拟的类SPI接口,放到定时中断中感觉会拖慢中断的速度,因为里面有几个us级的Delay
现在先想把ms级的Delay()占用的CPU节省下来~

to 6楼 fzu_csc:
谢谢鼓励:我也是想这次先用Delay()实现功能,以后自己进步了再优化^_^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搜索了下这本书,当当卓越都缺货,淘宝上倒还有卖,57左右。

看这名字,时间触发,是不是有点类似uc/os-ii的时间管理;目前正在看uc/os-ii,看了uc/os-ii,这个还有必要把这本书卖来看看么?

网友A:
想了想:用状态机,函数指针数组,switch case这样,需要放在循环中调用n次才能执行完一个命令;
而且带来重入等问题……

觉得这样就挺好。

多任务就必然会有重入的问题。如果没有多任务需求,那么delay即可,没啥 ...
引用 网友B:

抢占性实时多任务才有比较严重的重入问题,如果是协调性质的前后台结构,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代码写法,可基本不存在重入问题,当然前提是要懂什么叫重入,这样在写代码的时候稍加注意即可。

楼主:
嗯……
那个……
结贴之后这个帖还能回吧?……:L

网友C:
to 9L:

针对“ms级的Delay()”搞个对应的计时器即可,然后再考虑相应的中断处理。当然前提还是具备相应的资源。

OS方法当然可以,但其有消耗。也许可能还得不偿失。

楼主:
楼上是说不完全放到定时中断中,谢谢!我再仔细想想

楼主:
这网速……
我结贴的时候点了两下,就给各位的分数都*2了,呵呵!

网友A:
定时完成任务并不必须把任务一定要放在定时中断中完成。

以前有人用强实时和弱实时来形容任务,这个比喻还是很有道理的,基本上一般任务都是弱实时的。

TO fzu_csc:时间触发并不一定UCOS,即使是前后台也是一种时间触发方式。

楼主:
“弱实时”……我依稀想起了“农民讲习所”
可惜那时与所长差距太大,根本理解不了他的想法……

网友A:
弱实时也不是所长创造的,这个概念在NN年就已经有前辈高人讲过。

网友D:
精能硬件汇编语言,闭上眼睛也能DIY 一个OS出来。
楼主可以参考ARM7的硬件做法。再在8位机上用软件模拟。

网友E:
模拟select函数

楼主:
我还没到希望自己DIY一个OS出来那个水平呢……
“硬件汇编”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还有我可以参考ARM7的硬件做法?
宇宙飞船这么说,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
wangkj :模拟select函数
可能这个对我来说太深奥了:我不知道什么是select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