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电源扩流问题

楼主(2010-09-28):
下面是我设计的关于LM2576 5V 加上一个3DD15D大功率三极管扩流,请各位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在LM2576手册中应该给出了典型电路的吧!?

网友A:
呵呵,LZ抓紧收吧,伟林电源连图都给你从手册上扣下来了。

网友B:
楼主脑袋进水了吧,那样接也敢用,哈哈.

直拉就输出电源电压了.

网友C:
3楼那电路那整来的?N-MOS工作在饱和区,功耗很大。

网友D:
首帖的图,是从线性电源扩流方法抄过来的。但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工作原理不同,根本不能这样用。

网友E:
6楼的

为啥这么说?

网友C:
3楼电路用的2576是双极型工艺,2脚是内部NPN功率管的E极,输出电压比1脚电压低0.5-1V属正常;本来2576的额定电流已经是3A了,输出1.5A是没有问题的,加扩流,那么电流可以认为3A以上,好了,来看一下2SK428的工作区,要获得3A的输出,且栅极比漏极电压低0.5V,由此条件去找MOS的临界饱和工作点, 7V的压降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E:
哈哈,这只是个示意原理图,要真正使用还需要做一定的修正,即便如此,此电路还是能工作的,只是损耗大了点罢了。

网友C:
不是大一点,是很大,如果占空比为0.5,则2SK428的功耗可达七、八瓦以上

网友F:
这个帖子中蚂蚁终于展现了他在电源方面的精湛功底,很想知道

如何解决这个功耗问题呢?

网友G:
楼主的图大错特错,要去补补三极管和DC-DC的基本原理。

网友G:
蚂蚁的工作态度一定相当认真,佩服。好奇一下,9楼图上的红线挺漂亮的啊,手画的吗?

降这个功耗的问题,要用NMOS除非另外引入个高点的电压来做栅极驱动,要不就改用PMOS,不过栅极驱动得反向一下。

网友H:
这样接还有开关电源的含义吗?..那MOS

网友I:
3楼,把含有你上传图的那个datasheet一块传上来呗,我手头好几个版本的2576的datasheet上怎么没有这个图啊,谢谢

网友E:
网上能搜到,自己可以去找找。

网友J(2011-09-21):
如果在2SK428的栅极和源极加一个稳压管。保证栅和源的压差。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K:
贴图上去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