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指教:RTC报警标识置起但是不进报警中断

楼主(2010-09-28):
RTC, ST, ni, ic, TI
各位大虾:
        小弟在试用RTC秒中断和报警中断功能,秒中断正常,ALRF=1但是不进报警中断,不知道是哪里的配置不对,大虾们指教,代码如下: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unsigned long Num;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电源时钟和备份时钟使能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允许修改备份域参数和RTC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选择外部3276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RTC时钟使能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允许RTC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允许RTC闹钟中断(寄存器:RTC->CRH)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Prescaler(32767);//设置RTC预分频寄存器

    RTC_WaitForLastTask();

    Num = RTC_GetCounter();
    Num += 1;
    RTC_SetAlarm(Num);//设置RTC闹钟寄存器

    RTC_WaitForLastTask();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 Clear the RTC Second interrupt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
}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Num;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 RESET)
    {
        // Clear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Num = RTC_GetCounter();
        Num += 1;
        RTC_SetAlarm(Num);
    }
}

网友A:
所有的中断容许位都打开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手册上说的:若ALRF=1,如果在EXTI控制器中设置了EXTI线 17的中断模式,则允许产
生RTC闹钟中断。所以报警中断允许位没有设置,我也试过允许报警中断,但是还是不能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