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超简单电路,考考大家这个电路会烧毁么?上图

楼主(2010-09-28):
下面是一个经过演变的电路图,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在只有电源而没有任何信号输入情况下,这个三极管会烧毁吗?这是个给大家纸上谈兵的好机会,呵呵~~
说明下:电阻是0603封装的,三极管是SOT-23封装小功率普通三极管,电感是2520封装绕线电感

再上个等效电路图:下图
相信更多人说这个三极管会烧了?

网友A:
应该是会烧的!电路在加电C1充满电后,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B:
不会烧,
基极电流Ib=5v÷15k=60μA,
假定β=100,
Ic=β*Ib=100*60μA=6mA

tmd,泥在烤俺模电鸭!哈哈

楼主:
上面的鸟人,俺没叫你回啊:lol

网友C:
tyw兄按错计算器了吧?
4.3V/15k=286uA(扣除发射结压降)。
那么集电极电流Ic=100*286uA=28.6mA。
管子功耗5V*28.6mA=143mW。

网友D:
tyw兄按错计算器了吧?
4.3V/15k=286uA(扣除发射结压降)。
那么集电极电流Ic=100*286uA=28.6mA。
管子功耗5V*28.6mA=143mW。

5楼说得对。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前辈现在还好吧,上次谢谢你的指点了

网友F:
286微安电流输入,管子还处于放大区工作吗?没看管子的资料。如果工作与饱和区肯定会烧

网友B:
哈哈,是算错了,不过几十mA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我在里面说明了,是普通三极管,这个电路我是由一个勾边电路演变过来,且现在该电路已经用在产品上已经一年多了,现在我才发现这个电路有点怪异,如果没有认真去计算它所在的电流的话,一般人表面上看都会认定它处于饱和状态肯定烧了,实际上它不会烧也不会发热;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上点的时候c2充电,管子从截至到饱和到放大,并且以后都会在放大去,不会进入饱和区,为什么什么说是饱和区呢?

网友I:
143mw不烫吗?
应该至少有一点热。
呵呵

网友J:
电流是直接过L1的,若L1、L2看作是理想的电感,正是因为L1将R2短路了,所以管子的承受的压降是5V,管子处于截止状态。看样子,有很多同学定是产生了思维定势,或是老师讲数字部分时完全把模拟部分抛开了,只是给学生讲高电平管子导通或是低电平管子导通。以后碰到这样的电路需用上5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晕。。。
管子没有处于截止状态吧。

只是ib不够大,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而已。

网友J:
对,因为还有小电流流过管子

楼主:
143mw不烫吗?
应该至少有一点热。
呵呵
引用 网友I:
手是摸不到有发热的感觉,刚开始我对这个电路也产生疑或,于是我拆掉前端输入电容C1专程做了试验,结果正如我上面说的,不会烧毁,且用手摸也感觉不到有发热感觉,应该会有点发热,从整体电流上观察它,通过此电路电流约有10mA;这个实验足以告示做数字电路的朋友们应该注意这一点了;这个电路跟老师所讲的高电平导通或低电平导通理论常识有点相违背了;

网友K:
肯定烧不了,管子的基极电流太小。

网友L:
这个电路设计是不是有些问题,L2在发射极,容易击穿三极管,而且这个高频电路的静态电流太大。产品设计一般不会采用这电路,故障率很高的。

楼主:
再上一个等效电路图,相信说它会烧毁的人更多了;

这个电路还有谁会认同这个三极管不会烧毁呢?

楼主:
这个电路设计是不是有些问题,L2在发射极,容易击穿三极管,而且电路的静态电流太大。产品设计一般不会采用这电路,故障率很高的。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已经用在产品上生产一年多了至今,一个月也有接近1W台机子,从未发现返修机有这个电路损坏的机子;这个电路而且串联了两极在用;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L:
电路前端接单片机的,说明经常存在静态工作方式,电路的静态电流太大了,不可取的。而且L2接在发射极,Vbe的反向击穿电压一般比较低,三极管容易击穿。

网友M:
要是图画成这样的话恐怕就没人有异议了

网友N:
楼主的电路不担心因分布电容而产生振荡吗?

楼主:
不会,我这个信号对这个振荡没多大影响,这个电路在工作中确实产生了振荡效应,而且振荡可不小呢,不过我要的就是这种振荡效果,振荡后C2输出的脉冲可达50V峰值;

网友:
tyw兄按错计算器了吧?
4.3V/15k=286uA(扣除发射结压降)。
那么集电极电流Ic=100*286uA=28.6mA。
管子功耗5V*28.6mA=143mW。
引用 网友C:

呵呵
练习口算的时候失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真的是这个样子么?
沉思中~

网友O:
回复 网友C:
maychang老师总是那么严谨:)

网友H:
不会,我这个信号对这个振荡没多大影响,这个电路在工作中确实产生了振荡效应,而且振荡可不小呢,不过我要的就是这种振荡效果,振荡后C2输出的脉冲可达50V峰值; ...
引用 网友H:

前辈,为什么C2的输出脉冲可达50V呢?

对振荡一窍不通的菜鸟很无奈的偷问一下,悲哀··

网友P:
貌似不简单呀

网友Q:
某些情况下,L1 & L1 会产生自感电动势叠加电源后考验三极管的C-E极,危险。

网友R:
L2的接法是不是相当于三极管的地接触不良或者是虚高?

网友S:
不会烧
三极管基极有限流电阻
1# gmgmgm

网友T:
这可是个标准的射极电感反馈输入级+电感谐振网络负载的LNA电路
取值合适就好了

网友U:
呵呵
练习口算的时候失误了
引用 网友V:

会不会烧应该还跟驱动信号的频率有关系吧?

网友W:
8#说得对....

网友X:
电感电路了!!!??

网友Y:
三极管本来就是电流控制器件,导不导通取决于电流而不是电压,参考5楼和15楼的说法

楼主:
这可是个标准的射极电感反馈输入级+电感谐振网络负载的LNA电路
取值合适就好了
引用 网友T:
呵呵,多谢这位仁兄的鉴定,我还正想向大家提问我这个电路是叫啥电路?这个电路我好不容易调试出来,花了有接近半个月时间才修改出这个电路来,还派用上的信号发生器、扫频仪、示波器,最终弄出来了,自己也觉得奇怪,这个电路怎么这么怪异;但用起来是很满足我要的效果;

网友Z:
你这个电路用在什么场合?
音响吗

网友H:
前辈,为什么C2的输出脉冲可达50V呢?

对振荡一窍不通的菜鸟很无奈的偷问一下,悲哀··
引用 网友H:

大侠,我特意去仿真了一下,看图:
大侠,为什么会有个尖峰波出现呀?而且,也不是5V哟

楼主:
看下图,在产品上实测该电路Q11集电极处的波形,探笔在X1时测得; 此时该波形峰值已达35V;

网友H:
回复 网友H:

大侠,这个峰值电压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AA:
楼主:
    只是你选的三极管功率小,你换SS8050试试看,不发烫才怪

网友AB:
回复 网友H:

很抱歉..图二.肯定烧不了.

驱动电流不足于让三极管完全导通至饱和

说会烧的.肯定是把15K的电阻当是O去了.

网友AC:
我试验了,早上走好好的,晚上回家烧了。

网友AD:
我来设想:
1,三极管B级偏置电阻供电,向输入电容充电。
2,输入电容充电制高于0.7V,三极管 饱和。
3,三极管饱和后,C级迅速被拉低,电感储能。
4,C极电感饱和,直流电阻很小,VCC相当于对短路。
5,VCC因对地短路,所以电压降低,B极偏置电压降低,偏置电流降低。
6,三极管再次截止,电感能量释放,VCC再次抬高。

假设你真的看到C极有振荡,那么过程应该是上面设想的那样,同时,前提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足够高。

网友AD:
另外,你用示波器探测到峰值35V,那是空载的,你稍微带点负载,这从电压就得降下来。

网友AD:
查了一下规格书,赶紧收回我的分析。
2SC2233的hfe最大只有150,三极管饱和拉低5V压降不成立。

如果楼主确实看到输出有振荡波形,拆掉输入电容C1后还有振荡波形的话,应该是电路分布参数导致电路振荡,建议楼主发PCB供观摩。

网友AE:
管压降Vce不是一直是5V么,是不是 不会进入饱和,只会当功耗过大时烧管子了?

网友AF:
不会烧坏的

网友AG:
那是电感,不是导线,是具有电阻电容电感等效组合的东西!;P

网友AH:
回复 网友B:
(5-0.6)/15k=基极电流是不是更合适一些……?请赐教

网友E:
回复 网友AH:
没看到5楼的回复吗..

网友AI:
仅有静态偏置电压烧不了,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怎么会是饱和呢?楼主的静态等效电路有问题!

网友AJ:
电感是不是应该也有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