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数字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28):
楼主没有说明是否需要计数。
如果不需要计数(计数由其它电路实现),那么一个“与”门即可。
如果需要计数,大部分计数器芯片都有控制端,例如74HC393。不过,其控制逻辑与楼主要求的相反。

网友B:
既然是计数,应该还有个说明“计多少数”(几进制)的条件吧?

楼主:
计数就由PLC完成,关键是我所要求的逻辑,肯请大家想想“T0开始计脉冲数,则T1在T0开始计数的第一个脉冲上升沿开始计时。T0结束时,T1要在结束后第一个脉冲上升沿停止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一个与门搞定。
自己画画二输入端与门输出波形。

网友B:
一个与门搞不定吧?:)

可以用一个上升沿触发的维持阻塞触发器接在T0输出端,经过维持阻塞触发器出来的就是T1脉冲

网友A:
Sorry!
看错了。一个与门搞不定。
可能是我的显示器分辨率有问题,图中最下面波形没有显示出来,“新窗口打开”后放大才看到T1不是那一连串脉冲。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老爷子(冒昧了,不知该怎么称呼您才合适),
LZ的意思是同一个时钟信号,产生两个有点时差的脉冲,波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