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USB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9-28):
我的USB接口上没有焊USBLC6-2,D+由1.5K上拉到3.3V,D-为0V(它原来的USB使能控制信号没有使用)。但是我分别在两条信号线对地焊了TVS器件ESD9B5。但是现在测试USB时,插上PC机,PC机没有任何反应。测试程序用的是虑拟串口的程序,不知道USB的测试程序中是不是有一个内部检测USB状态的东西,发现自己没有控制到USB而不启动USB呢?还是我的USB坏了。
下图是我用的TVS的基本参数:

网友A:
不一定是因为STM32F103的USB坏了。
要注意:即使在电路板上只在D+接上拉电阻1.5k到3.3V,PC机就应该发现“未识别的USB设备”,而不应该“插上PC机,PC机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果然不出大侠所说。
那万恶的DELL D630,它一共有4个USB接口引了出来。有一个口我接了一个无线网卡,我就来回在那三个USB上试,没有一个口能识别,折腾了两天都没找到原因啊!昨晚回去,终于在那个接无线网卡的口上试了试,果真计算机识别到了设备!HID和虑拟串口的测试程序都正常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