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反馈式自激振荡电路的选频网络的电源

楼主:
变压器反馈式自激振荡电路的选频网络,即LC选频网络。则流过这个选频网络的电流是多大才合适?有没有特殊的规定?请教各位。因为最近要设计这个变压器反馈式自激振荡电路。需要知道这些参数

网友A(2010-09-28):
没有规定,全靠你自己设计。
谁能知道你的振荡电路需要输出多大?

楼主:
比如图所示

楼主:
RL是输出电阻,比如我想让流过RL的电流为0.6A。那么,流过选频网络的电流应该需要多大才合适?多谢请教

网友A:
你的RL多大?
要流过0.6A电流,这个电流可不小。若RL值稍大一些,你的电路估计无法输出这么大功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帮助。假如,我的电阻和电流都能满足这个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且电流为L,电阻就是R。那选频网络的电流时多大呢?与L之间满足什么样的关系?我现在不明白,这个选频网络的电流需要选多大的,才能满足要求,不知道该如何考虑。多谢请教

楼主:
5# maychang 谢谢楼上的老师帮助。假如,我的电阻和电流都能满足这个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且电流为L,电阻就是R。那选频网络的电流时多大呢?与L之间满足什么样的关系?我现在不明白,这个选频网络的电流需要选多大的,才能满足要求,不知道该如何考虑。多谢请教

网友A:
你的电路是变压器耦合,但这样的电路并非如工频变压器或开关电源中变压器那样的紧耦合,而是相当松的耦合。两个绕组有一定距离,一个绕组产生的磁通并不能全部通过另一绕组,所以很难计算。一般是实验调整。调整可以改变两绕组距离,即改变耦合程度。

楼主:
假如是理想的耦合,那又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9楼:
理想耦合,当然电流比等于匝数反比。
但实际不可能。因变压器还有一个次级,即反馈绕组,这个绕组要分掉一部分电流的。另外,LC回路中电流你并不知道,L中电流并不等于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最后,紧耦合可能电路根本不起振。

楼主:
就关上面那个变压器反馈式振荡图来说,电阻和电容和变压器的电感量和匝数比等参量取什么值时,才可能发生自激振荡呢?有没有实际的参考值?我想拿来做做实验。基础差,正在学做研究,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