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核的系列芯片存储空间的分布情况。

楼主(2010-09-28):
(无正文)

楼主:
包括系统启动bootloader放的地址,专用寄存器存放的具体地址,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系统启动bootloader放的地址不知道,其他的数据手册上应该都有吧

网友B:
这个bootloader存放的地址与系统启动的方式有关系了,从哪启动就放在哪呗。

网友C: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看了看,有点糊涂,所以想问问大家,进行核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