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2C接口的LED驱动芯片!!!

楼主(2010-09-28):
通过I2C总线来控制这个器件,让后让它驱动LED亮灭。来显示不同的状态。

哪位大侠有没有用过?

PCA9533  太贵了,是带PWM 调光功能的。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调光。
有没有一种芯片只要能输出高低信号就可以了。能驱动一个LED 亮灭就OK。

网友A:
找一个i2c扩展IO芯片即可

网友B:
就驱动一个LED还要用一个IIC芯片?!

太浪费了吧?!

用GPIO就OK啦,不就是一颗LED么,哈哈

网友C:
www.wch.cn上有个芯片,4元

网友D:
一般用IO就可以驱动LED灯了呀,IIC一般用于内部访问比较多

楼主:
不是,就有一条I2C 总线下去。

只能用这个I2C总线。 而不是用GPIO,用GPIO 就很多线了。

楼主:
我用I2C总线的,有没有谁用过,给个具体型号! 不需要带PWM 功能

网友E:
搞个便宜的单片机自己做一个,

网友F:
ZLG 7290芯片,能驱动8个数码管,64个按键,IIC接口,你可以下载它的PDF,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G:
可到我们的网站看看http://www.techor.com/

网友H:
微芯的MCP23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