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的困惑

楼主(2010-09-28):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0-30V输出可调稳压电路。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稳压管的正端电压时2V,而没有出现原理中叙述的-1.25V,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会不会是限流电阻使用不当引起的稳压管正端电压是+1.8V?如果是,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之前用的是880欧的电阻,稳压管正端输出是+2V,电阻调整到680欧时,稳压管正端输出是+1.8V...稳压管我选用的是2cw50。

网友A:
有些奇怪。电阻从800欧减少到680欧,电流增加,稳压管两端电压应该增加才是,怎么会从2V降到1.8V?

此电路目的是令LM317可以输出到零。那支稳压管两端电压不一定要1.25V。稳压管两端电压为2V,电路也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网友B:
-2V也是可以的(注意电压参考点,地接黑表笔,稳压管正极接红表笔,电压应为负值),看你的稳压管参数了,楼主测一下辅助负电源的输出电压,稳压管的工作电流要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在于稳压管端电压是2V时,Vout最小值是2V,没有实现0V起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测出来的是﹢2V,我不能理解过了一个电阻,电压就从-5.6V变成了+2V,不知道该如何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C:
低压稳压管的离散性和内阻都很大,这个电压依经验还不如用一个发光二极管。即使如此,最好能保证输出端负载变化不大。

网友D:
LZ描述的不清楚,大家也没有仔细看。
稳压二极管本来设计电压是-1.25V,而现在为+2V,原因很明显:
317需要的偏置电流是1.25V/R1=10.4mA。
而R2能提供的电流,假设R2左边电压-7V,右边-1V,电流大约是6V/680=8.8mA。
负压电路无法提供317所需要的偏置电流,电压自然会升高。
建议把68UF电容加大,R2减少,R1加大。
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只要实际计算就知道了。

网友D:
另外说明一下,W317的偏置电流不要太大,4mA足够了。
也就是R1=300欧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如你所说,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参数还有待进一步调整,后边我会把终结版本的数据晒出来的,非常感谢!

网友E:
看来我们要注意多计算分析,看看器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