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51单片机为什么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0-09-28):
向STC89C51单片机下载程序,老是出现:
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MCU Type is: STC89C51RC
MCU Firmware Version: 4.3C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4.3C
Double speed / 双倍速:          12T/单倍速
振荡放大器增益:                   1/2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P1.1 与下载无关
内部扩展AUX-RAM:        允许访问(强烈推荐)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内部时钟频率:10.98108M.
外部时钟频率:10.98108M.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Current Baud is: / 当前波特率为: 9600 bps.
We are erasing MCU flash...
正在擦除应用程序区... ( 00:00 )
正在下载... ( 开始时间: 13:13:43 )
设置选项失败。
这是什么原因呢?
波特率设置的最大和最小都是9600,单倍速,FULL GAIN, P0.0 P0.1与下载无关,内部扩展AUX-RAM允许访问,复位关看门狗,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而显示
内部时钟频率:10.98108M.
外部时钟频率:10.98108M.
振荡器放大增益我选的是full gain   ,但是显示的是
振荡放大器增益:                   1/2 gain
为什么提示设置选项失败?
用的是STC-ISP-V4.80版本,
我什么地方设置错误呢?

网友A:
检查MCU供电电压。

网友B: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的话,看看驱动有没有装好。若是台式机,检查电源和复位电路

网友C:
用原生串口试下,USB转串口的适应性不够好,需要特别处理。

网友D:
STC89C51太老了吧?我都全改新型的了。。 :)

换一块试试, 用排除法看看,看是PC串口、MCU、开发版的还是STCISP的版本(最新是V4.86 下载:http://www.****ducst/datasheet/s ... T-SETUP-CHINESE.EXE)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

另:STCISP提示的频率是测量的误差,一般无任何影响。

网友E:
如用的是USB转232,要用低的波特率下载。还会时不时的下载不了,要尝试更低的波特率。

网友C: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是老姚开发ISP程序的时候,没注意到很多用户是USB转串口的情况

网友D: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是老姚开发ISP程序的时候,没注意到很多用户是USB转串口的情况
引用 网友C:

用力特的USB-232线,非常好!有些山寨的线用在哪里都不会好用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D:
LS, 使用高质量的USB转串口线,或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使用是完全没问题,移动便利性不是台机可以比拟的。至于只是学习,固定位研发,台式机舒服。 :)

网友G:
自己搭的99%的可以用!

网友H:
是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I(2010-12-21):
我从来没遇到的。

网友J:
两个波特率一样也不能的话

就再把波特率调低试试

我的只能用4800的波特率

网友K:
是USB传串口的问题,我遇到过,用了宏晶公司的USB转串口设备,就解决了,你联系宏晶公司,立马解决,呵呵!

网友L:
最小波特率设置成最低1200试试看?

网友M(2011-03-06):
根据我的经验最低比特率设置为1200 最高随便设置应该没问题, 以前我就出现最低设置到2400的时候下载不了,该为1200就OK了

网友N:
没遇到过

网友O(2011-04-22):
2楼厉害~~应该是电压不稳定!或者太小了

网友P(2011-10-10):
没装驱动吧~~

网友Q:
试一下更低的波特率,还不行的话,检查串口的问题

网友R:
后悔了,买个个没串口的主板。。。。
悲剧啊

网友S(2011-11-14):
我用ME850的,还好的

网友T:
没有串口,用USB也可以啊,    LS052系列单片机,全新的体验,,各位可以联系  陈生  13510985925  QQ:373826136

网友D:
有加密的,STC系列的很多加密,我们公司是做IC解密的,成本很高。深圳盛世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引用 网友U:

LZ不是解密拿HEX, 而是正常编程写入( ISP)啊... :L

网友V:
降低波特率 我一般都是这样 速率过低用最低 下载成功 就是慢点

网友W(2012-12-06):
硬件没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