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不懂

楼主(2010-09-28):
下边是一个电源供电模块,一个是5v(vcc),一个是4v,其中5v给核心板供电,4v给无线模块供电,但为什么要用如此复杂的供电模式,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谁用过XRP7657,是不是要供电的地方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A:
没用过,帮顶吧。

网友B:
无线模块在通信过程中,瞬间电流变化很快且峰值很大,因此对电源要求很高。用一个单独电源给模块供电,用另一个电源给系统供电以避免相互间的干扰。另外XRP7657负载电流好像只有2A吧?

网友C:
系统供电,一般要求:
1.与功率电路分开, (大功率)
2.与重污染电路分开,(大功率,大波动)
3.与风险电路分开,(接口电路,高压电路等)
4.如可能,系统电源最好是最后一上断电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