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能实现很稳定很精确的三相交流电源吗?

楼主(2010-09-28):
因为硬件的种种原因导致实际输出的电压、电流、相位不是很精确,很稳定。比如想输出5A的电流,可能我这时候用表测的才4.9A。那我软件里面根据这个表测的值和实际想输出的数值的差,在软件里人为的加或者减点,这样对外的输出看起来就是5A了。

这样就有两方面的问题了
1、这样精确了,但是不是不很稳定了,总是在4.9 5 5.1的跳了?

2、对这个表所测的4.9,这一值应该要求到多精确?

请问用软件 或者有啥算法 能造出很稳定很精确的电源吗?

一般很稳定很精确的电源是   硬件实现的稳定与精确 还是软件呢?

网友A:
任何软件,若是没有相应的硬件配合,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软件配合上相应的硬件,才可以实现很稳定很精确的三相交流电源。

网友B:
确实要给出你的电路,否则无从判断。

网友C:
检测端还是要靠硬件来完成,而且精度上也是取决于硬件。

网友D:
用软件的话。加个反馈线路电流检测。根据反馈的话在软件里控制参数来做到精确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