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分分析(木屑检测)

楼主(2010-09-28):
谁有些思路与方案,如能指点一二,感激之至!!
最好是非接触的。

网友A:
一般常用手段为测电导,这里有一个电磁波感应式木材测湿仪.也有用微波测湿的,微波在不同密度介质的穿透率与反射率是不同的.

感应式木纤维水分仪/木屑水分仪/木粉水分测试仪/木粉水分测定仪/锯末水分测定仪美国技术MCG-100W说明:
精泰牌MCG-100W感应式木纤维水分仪/木屑水分仪/木粉水分测试仪/锯末水分测定仪/木材测湿仪
( 可测量木纤维、锯末、木屑等水分 )

美国最新技术产品强力推荐——采用最先进的美国集成电路技术和美国先进的电子元器件研制而成的,仪表性能相当稳定、可靠;测量结果精确;做工精细;外型美观;携带方便。

★与美国GREEN MCG仪表公司合作生产的最新型MCG-100W电磁波感应式木材测湿仪,能通过简单的接触,快速测量出各种木材、木纤维(锯末、木屑)的含水率,并且不损坏被检测的材料。

★该仪器能有效地测量出各种木纤维(锯末、木屑)的含水率,且性能较为稳定。

使用方法:首先用手或者其它平整的东西(如木板等)将要测量的木纤维(亦称锯末、木屑)压实,然后根据木纤维的密度选择仪表的测量档位,最后把MCG-100W感应式木材测湿仪轻轻压在木纤维(锯末、木屑)上。仪表屏幕上所显示的数据即为含水率。

★先进的电磁波传感技术能穿透木材、木纤维、木屑深度达30mm,产生一个三维立体磁场进行现场快速测量。

★美国哈里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保证了木材、木屑水分测量的高灵敏度与精确度。即使细微的含水率变化,仪器都能体现出来。因此,它是准确度极高的木材、木屑测湿仪表。

★仪表开机后60秒自动关机,有效节约电能,保护仪器更长时间的使用。

技术指标

1、测量范围:0~50%
2、分辨率:0.1%
3、显示:LCD液晶显示
4、树种修正:1-6档
5、扫描深度:0~30mm
6、精度:±0.5%
7、体积、重量:125×65×31.5(mm),160g

楼主:
谢谢ls
“测量的木纤维(亦称锯末、木屑)压实”,
有没有不用压实的?

网友B:
测量工艺条件必需保证,否则测不准。

网友C:
可以用红外探测来实现

楼主:
红外探测,可行吗?能不能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