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可控硅触发电路?

楼主(2010-09-28):
本来Do使用一个5v信号来控制的,5V时可控硅打开,0V时可控硅关闭.上部分电路可以点亮灯泡.下部分电路点亮灯泡时明显变暗
而且在闪烁.
  现在去掉控制信号单独试可控硅触发这块电路,将Q4 2N3904 CE短接,上部分依然正常点亮灯泡,下部分电路依然变暗
而且在闪烁.不明白啊.我只是把阻容降压这块电路由半波整流改为全波整流而已,怎么会影响可控硅触发这块电路.
  可控硅用的比较少,知道的提示下,先谢了.

楼主:
这么多高人怎么就没人指点呢

网友A:
图画得太不紧凑,标注太小,看不清零线相线和图中地线是什么关系。

网友B:
刚下载了你的文件看了下。

“我只是把阻容降压这块电路由半波整流改为全波整流而已,怎么会影响可控硅触发这块电路.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问题。

下图的电路Lin为负时,图中地线电位比Lin还高0.7伏,可控硅不能打开。

而上图,不管何时,Lin恒定比图中地线高16伏,所以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在看下,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刚下载了你的文件看了下。

“我只是把阻容降压这块电路由半波整流改为全波整流而已,怎么会影响可控硅触发这块电路.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问题。

下图的电路Lin为负时,图中地线电位比Lin还高0.7伏,可控硅不能打 ...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理解对吗?
lin为+时就是一个半波整流,稳压管反向击穿,稳压在16V。相当于T1>G 16V可控硅导通.
当Lin为-时稳压管正向导通为0.7V,D1截止.此时靠电解电容存储的16V来触发可控硅

网友B:
假如用于上图,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用于下图,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楼主:
假如用于上图,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用于下图,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引用 网友B:

   谢谢!
能否讲下你的理解,说说是触发在哪个象限,怎样触发的.
还有如果用全波的话,该怎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