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机时电话线上的电流

楼主(2010-09-28):
这是我实验测得的数据:
挂机时电话线上的电流值:0mA
摘机时电话线上的电流值:25.5mA

做了一个并接在电话上的东西,接上它以后:
挂机时电话线上的电流值:4.8mA
摘机时电话线上的电流值:25.5mA

为什么挂机时电流变了,而摘机时电流值却没变?

还有,挂机时存在4.8mA的电流,会不会不太妥当(太不符合目前提倡的节能减排低碳环保了)。;P 不过暂时还没发现会影响通话。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摘机时线上电压一般只有3~6伏,大概你接的那玩意无法工作了。看来主要是你的电流测量工具分辨率比较屎,没并前挂机电流不应该是0,一般有数十微安,所以并机后摘机时的电流值变化你看不到。
   你的测试是用小交换机做的吧,并的玩意挂机时还要吃4.8mA大了点,如果影响到别人或其他什么,电信的可能会来找你或者干脆局端当你没挂机,不给你信号了:-D

网友B:
不同交换机的容差范围不同,挂机时的电流达到mA级有的交换机会进入摘机态,有的则会故障报警,楼主的设计显然不合理。

网友C:
电话摘挂机检测是检测电流的。一般来说挂机电流为8mA以下就认为是挂机了。
摘机的时候是恒流馈电,电流已经定好了。

网友C:
忘了说了,电话供电一般为48V左右。电话线恒流25mA,当电阻过大时,恒流就恒不住了。